这个东西不好加工吗?

楼主(2009-09-19):
我拿到我附近加工店去镗,师傅说难度大 ,大家看是真的难度大吗

楼主:
这是一个孔

网友:
就一张图,材质、技术要求都没有

网友:
要做特殊刀杆,是很难

网友:
中间的Ø90是做啥用?
要从Ø45穿过,单边要+22.5, 刀杆只能小于 22.5(带圆弧)
要不就如同  龙游大海 所说的  定做特殊刀杆。

网友:
画的图纸很不标准啊!而且尺寸不全的,应该要用特殊刀具了,一般小地方很难做出来吧

网友:
光有孔的大小,没有深度啊?

网友:
图纸不完全··········

网友:
都没有标Φ啊,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结构,通常我更改设计为镶拼结构

网友:
一般车床就能干。难度并不大

网友:
好加工  只是确保65左右同轴

网友:
不要光说不练嘛,会加工的就说说看怎么加工呢

网友:
数据都没有标全,怎么加工啊

网友:
LZ是啥材料?

网友:
这个加工不是很难, 主要是直径90那个要制作个刀具 或者定做把刀具 还有图纸缺乏尺寸 没有标同心度  先加工外圆跟一端面 内孔(62.45.90) 然后以加工端面为基准面磨另外那个面 再调头 校正外圆跟端面加工另外一头内孔  这样就保证同心度跟垂直度

网友:
这个东西做起来真是很费劲,如果做非标的切槽刀杆,刀杆的直径不能超过22.5,刀片伸出22.5,能做的话估计震刀也会很厉害,还有两个62的孔有没有同轴度的要求,还有长度都没标

网友:
做一个还是一小批、一大批?

网友:
应该不是很难做

网友:
图纸不完全

网友:
做个刀杆就好做了

网友:
看起来不是非常难。估计别人嫌麻烦价钱又不好,所以懒得花心思做。

网友:
都是高手啊,这东西还不难,做刀都累死人,还有那个槽到底有多宽都不知道,要是很宽不是整死人了。

网友:
图中的Φ90是铸造尺寸吗?

网友:
有没有完整的图纸呀

网友:
为什么要镗呢?

网友:
这个是一般的镗床加工工艺,没有什么难度!不过,像你的零件应该可以用车床车加工的

网友:
这个我感觉要做特殊的刀杆和刀具,能够先把刀杆伸进去再把刀具弹出来,算我无知。

网友:
楼上主意不错,不知道是空想的还是看到过这种刀呢??倒是很想见识一下

网友:
一群菜鸟!看了这么多人的回贴就没一个人能看到难在那里?是排屑呀!不说设计是否合理,光说加工,这么多人说用车床,我问你们用那种车床?镗床也不是正路,只有立车立铣和断屑刀具才是正路.没三把刀以上免想把它拿下.

网友:
应该是整块实心料掏空的吧?
Ø90孔有点难搞,刀具不好找,尝试用标准槽刀改制吧,困难!
另外3个精孔是否有同轴度要求?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过一个加工深孔的刀就是这样的。

网友:
得需要专门的刀具

网友:
直径尺寸应该加上Φ,主要是90尺寸比较难做,需要定做镗刀吧

网友:
加工的要求不齐全,形位公差等要求都没有,90mm的内孔是否可直接铸出,其余内孔留余加工?

网友:
一群菜鸟!看了这么多人的回贴就没一个人能看到难在那里?是排屑呀!不说设计是否合理,光说加工,这么多人说用车床,我问你们用那种车床?镗床也不是正路,只有立车立铣和断屑刀具才是正路.没三把刀以上免想把它拿下.
引用 网友B:

多大个零件呀,还要上立车?
至于排屑问题也不会太大,空间不是太狭窄,加工时注意下就是了。

网友:
我也觉的难度不大。。。。。。。。。。。。。。

网友:
一般在拿到这么一个图纸的时候,最多想到的就是一般的设备及刀具,动不动就上什么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虽然也能做出,但许多小型加工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网友:
楼主哪里的,我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
应该要另外做刀杆  但是深度又没有

网友:
这产品如果是一件普通的轴承架用,加工中间这一个没用的90孔,那师傅说一声:很难。一点没错。难在他的加工费用你能接受。
90改小一点吧。

网友:
9楼说的好办法 改为设计为镶拼结构  简单

网友:
车床上可以加工的不算很难

网友:
不难啊,自己焊一把内孔割槽刀,就行了

网友:
么有长度,技术要求有么?

网友:
外孔45,内孔90!
不搞个刀架上刀具处能自动伸缩的加工根本没门!
而且这个刀架一般直径在20左右,在要确保在自动伸缩又保持刀具刚性实在是较难。
最简单的办法一是工件90改小到80以内,二是镶拼。

网友:
嗯,不好加工

网友:
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
难度不大!搞一专用刀杆就好!用普车即可!

网友:
你拿我这里做吧

网友:
一般在拿到这么一个图纸的时候,最多想到的就是一般的设备及刀具,动不动就上什么五轴联动加工中心的,虽然也能做出,但许多小型加工企业,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引用 网友A:

对头,别动不动就拿什么高端设备来说事

网友(2009-11-19):
此为一壳体,一般是铸造加工的,车床不太好加工,镗床可以但得改下刀杆

网友:
如果同轴度要求不高的话,好一点的车床师傅就能解决。上镗床和立车的是不是太劳神了,这是个多大的工件??内孔最小的才45,首先定制镗刀和镗杆就存在困难

网友:
车床就可以搞定了   技术方面不用当心  多换几次刀就可以 不管你是铸造件还是实心的都搞定

网友:
中间的空腔尺寸确实比较大,但是还是可以加工的,只是排屑比较困难,加工时间会很长,如果可以改进一下设计,提高一下工艺性能则更好

网友:
做成两段,从中间焊接,再车外圆,这样的方法我们在生产中用过。

网友:
用图示形状的车刀(得定制)加工φ90孔,想不掉头还得来把刀尖方向相反的

网友:
上面这位兄弟说的对    难度不大    上车床用单动卡盘

网友:
我的理解是车轮一类,90是空刀,毛坯就有,不要加工,关键是那两个轴承位置,有一点点的难度吧。

网友:
个人理解,如果是镗床做的话,镗刀装在主轴上看是有点难度
你可以将刀装在镗床的回转刀架上来加工,但是要3把刀
排削不方便可以考虑立式镗床,不过不知道立式镗床上有没有回转刀架(立式镗床没有见过,不好意识)
车床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精度就要差点

网友:
可供参考信息太少!!~~~毛坯状况?加工要求??

网友:
楼主的图不是很标准啊,加工难度确实有点的

网友:
楼主发完贴子就跑了?

也不来回答一下。

网友:
这个可以在车床上加工出来的
这个都做不出来   那还做什么

网友:
90的孔试试浮动镗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