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镗头更换新轴承后,温度异常原因---请教

楼主(2009-09-19):
这是结构示意图,里面有一块NN3016K P5的带1:12锥的轴承(哈尔滨),发热源应该就是这块轴承,安装后运转约5个小时后,测量温度是43左右,不知道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楼主:
轴承内环有严重研伤

楼主:
外环高温留下的痕迹

网友:
不是不支持国产货,这样的轴承还是买进口的吧。还有一点,机床不是一般的机械,装配是基本都是修配到位的,绝对不能随便装上去,道理上讲能顺利地装上去就应该没问题的,可实际上问题大了。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主轴孔有问题,而且无法修复,是不是一定报废呢?不一定,可能修一下其他部件就可以了,上海机床厂的很多轴承都是自己做的,为什么?自己好修配啊,我怀疑你的机器发热是装配有问题。

楼主:
不是不支持国产货,这样的轴承还是买进口的吧。还有一点,机床不是一般的机械,装配是基本都是修配到位的,绝对不能随便装上去,道理上讲能顺利地装上去就应该没问题的,可实际上问题大了。举个例子,假设这个主轴孔 ...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是装配有问题,您看一下,这样的带锥的轴承该怎么装呢,间隙怎么调整呢?
在轴头上有一个垫,装的时候没有完全压上,在锥头的大头上。
另外我们自己装的另一个德国进口的轴承刚开始装的时候也是发热,包括请机床厂来的老师傅装的也存在温升的问题。过一段时间好像就好了。
我记得国产的轴承要自己找轴承的高低点,但我用V型铁架轴承外圈,千分表打内圈,没有找到。。。。
轴承合格证上是跳动在0.008mm....

网友:
你游隙考虑的不对!像锥形孔颖留适当的游隙!

网友:
锥度轴承的配合间隙调得过紧。短时间运行发热很快。

网友:
转速是多少?圆柱滚子轴承好像不适合用于高转速。装配轴承的环境应该是要无尘,恒温,装配完后还要用红外测温仪测量温升,如果温度升高太多应该重新调整游隙

楼主:
锥度轴承的配合间隙调得过紧。短时间运行发热很快。
引用 网友B:

那怎么调整才合适呢,大概调整到什么松紧才合适?我感觉也是调得太紧了,可是老师傅不这么认为 。

网友:
前几天我也装过一套7019ACTAP4TBT/7016ACTA/P4/DB的装上后也有金属摩擦声.换NSK的就好了.国产的H?B有一次我卖7206AC里面居然少了一个珠子,差点把我气死.

网友(点评):
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洛阳轴研的,少了个钢珠

网友:
精密机床轴承最好还是用进口的,安装的时候 注意预压,游隙,轴的水平位,配对安装是否校正好

网友:
轴承就算是完全合格的也不一定装上就好,很多都是磨合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误差大了的就难了。
试装---测试----不行----调整后再试装,这是一个办法,比较麻烦,不过其他的办法也麻烦。

网友:
没有专业人士在场,自己换?小心废了你的机床.
这样的工作,即使是机床厂的老师傅,干了几十年的人,也都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出意外地.因为影响因素太多了,拧螺栓时多用一分力都会出问题,有些事现场无法解决,没有合适工装等等,很复杂的.和开车一样,做得越久越胆小的那种工作.
看来你是初生牛犊了,哈哈.

楼主:
事非已愿,被逼无奈啊,等老师傅来了,黄花菜都凉了,请别人来很难,只能自己硬往上顶了。
经使用,就是寿命短点,拼轴承吧。。。。。

网友:
断档了,就这个结果。
建议,把有关轴承的技术资料尽量多找过来,仔细阅读N遍。

网友:
还是换进口的轴承吧  品轴承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啊

网友:
调整和装配问题,预紧力没有调整好。
如果不用进口的,建议你买洛阳的轴承。

网友:
没办法,选好一点的轴承,拆装最好用工装,不要用蛮力,轴向间隙有自调装置,所以不是专业人士根本掌握不好间隙的调整,这可是直接影响寿命的重要因素,要慎之又慎.
拼轴承是下下策,不说受别的,拆装几次后你的精度还能保证吗?恐怕精密机床会变成傻大粗吧?成了废铜烂铁的时候一切都白说了.

网友:
温度一直保持在43度不增长熟于正常情况

网友:
从图片上看,你这个轴承应该是双列滚柱微调轴承.这种轴承精度高,多用于机床主轴上.在轴承两端一般都有调整罗母调整间隙用,一般情况下,在保证机床使用精度前题下,间隙就大不就小.轴承温度在四十度左右使用,不足以烧坏.看你的照片很可能是轴承里进了脏东西研坏的,或者因缺油所致.

网友:
安装后运转约5个小时后,测量温度是43左右  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网友(2009-11-13):
主轴调整太紧了应该留有预留间隙润滑一定要好,我是机械制造的留多少间隙全平经验,主轴装配是非常精密的装不好就会烧轴承的

网友:
安装后运转约5个小时后,测量温度是43左右----个人认为正常!而且还不错,只是不知道环境温度是多少

网友:
买国外的轴承吧

网友(2009-12-29):
安装轴承时,游戏,载荷没有调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