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轴调速,求教!

楼主(2009-09-19):
在数控系统中输入MO3S800,运行后编码反馈回来的信号显示是699转。调了主轴变频器的输入信号增益(偏置)、转矩补偿、滑差补偿增益、频率的上下限。都是这能在这个速度可以刚好达到。其他转速还是有较大的差距。要怎样调?调哪个参数?才可以把转速在什么范围都能到达预设的转速。谢谢大侠们!!

网友:
据我所知,不能精确,而且800转调好了,1500的时候就只有1450啦。1500调好了800的又不行了,
好像大部分的床子都是这样,不知楼主要做什么东东,需要那么精确。

楼主:
大部分的机床都这样吗???我们这的不会啊,误差一般不会超过10转的啊!我们程序给定的转速跟反馈回来的一般都是相差不超过10的哦!哪位大侠是这个内行的,讲解讲解啊!!谢谢

网友:
数车会相差比较多,我们公司加工中心的转速相差不过1-2转,也没有10转这么多的

网友:
什么系统?
如果是Fanuc系统,还调整一个旋钮的电压。

wujp

楼主:
是华中的哦

网友:
不论什么系统和变频器, 均不应该超过10%.
中等档次的机床应该在5%以内.
高档一点的机床(主轴伺服)应该在1-2%上下.

网友:
不懂华中的车还是铣啊

网友:
那是因为车床有高低档,主轴箱里的弹簧可能损坏

网友:
调正参数第一档电子齿轮的转速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们的维修实训机床都没齿轮箱的,直接用联轴器的!!

网友(2009-12-20):
这输入信号增益(偏置)、转矩补偿、滑差补偿增益、频率的上下限。跟机床有关系 我们公司的车床转速相差50转 华中的可能是参数的设置 把主轴的参数设置下 里面如果没有的,,,那就是机械的安装和电机厂商的问题 有待检查

网友:
屁,华中的稳定,但毕竟技术不成熟,脉冲信号

网友(2010-04-28):
这个要看机床厂家参数的啊,一般的话主轴转速误差在±2转比较合理的。

网友:
我是搞数控加工中心维修得,,,,

网友:
华中的车床大多都不太稳定。差一两百转常有,广数的好点

网友:
楼主用的那个型号的机床

网友:
这个很难说啊..............

网友:
数车一般都在上下偏动10转左右 这是标准允许的  还有的话就是调节变频器了 有的还有齿轮变速箱的调节高中低M21 M22 M23

网友:
如果换了低速档,九百转的估计只有三百转左右,哈哈

网友:
不懂你的床子是不是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