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汽油机调速齿轮装配工艺---讨论

楼主(2009-09-19):
188通用汽油机调速齿轮安装工艺探讨,我只知道硬装配,就是将调速齿轮总成、调速轴、调速帽组装到一起,然后一起敲入到箱盖上,我觉得这样的装配工艺很不合理,但目前又没有更好的装配方法,不知哪位同仁可以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先将垫片、齿轮、轴用油压机压到位,注意,此时卡圈不能在卡圈槽内。然后将齿轮提上,装调速帽,利用调速帽将卡圈圈推到卡圈槽内即可。

楼主:
请问“泊比”用油压机压到位,这到位怎么控制啊,我以前研究过这方面的控制,由于累积公差问题,最后不了了之,不知你是怎么控制的。如果压过了,卡圈就推不到卡圈槽,如果没压到位,还是要敲啊。

网友:
给油压机作个限位装置即可,这里公差0.2左右的公差应该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