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曲线运动规律---请教

楼主(2009-09-19):
烦劳各位同仁,有谁清楚各种凸轮曲线设计中有关被动件运动规律的详细解析方程:如a.改进梯形加速度运动规律;b.改进正弦加速度运动规律等。最好将0~2π(0~360°)各区间解析方程给出理论公式。我参考机械设计手册上公式推导最后结论不正确!!希望有专家给予指点,谢谢!!!

网友A:
楼主,你把你的推导过程贴出来看看~

网友:
你说的条件也不全啊?从动件是平底还是圆弧底?平动还摆动?解析方法都不同

网友:
机械手册应该都正确的

网友:
看看《凸轮机构设计》这本书,讲得很详细

网友:
按书上写的一步步认真作下去,没有捷径.方程式的用法很多,一个实例面对面教也得几个小时才能讲全面了,还不管听的人是否听懂了,网上几个字没门吧?

网友:
凸轮这东看你的应用场合了,一般场合的凸轮设计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各位专家过,我需要从动件为往复摆动,滚子接触!采用共轭结构。方程推导两边不成,没信心了.谢各位提醒,估计是我错了。

网友:
给楼主一个关于凸轮的资料,讲得很详细,带公式。希望有用。

移动从动件盘形凸轮轮廓曲线的图解设计

楼主:
谢谢楼上给予帮助

网友:
机械原理上有这些的 我应该没有记错的 不妨去温习一下

网友:
除非你能用最简单的叙述来解释最复杂的问题,否则还是尽量不要在论坛上重复教科书上的内容。

网友B(2009-11-01):
我也有相同的经历。。共轭的两片凸轮在软件中运动时不能够完全锁合、完全接触,就是有释放现象

网友(2016-02-22):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相同的经历。。共轭的两片凸轮在软件中运动时不能够完全锁合、完全接触,就是有释放现象

是共轭凸轮设计有问题,还是软件仿真失真呢?

网友(2020-02-19):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你的推导过程贴出来看看~

请问这是什么书?

网友:
也需要梯形加速度运动规律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