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形位公差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19):
三坐标在测量平行度,垂直度,倾斜度等时形位公差时,其中有一个基准长度应设定多长,是不是就是评价长度啊?   期待解答  !  急

网友:
基准长度不用设置   评价长度要设置一下

网友:
基准长度不用设置   评价长度要设置一下。同意楼上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