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钻蹦刀是什么原因,请教

楼主(2009-09-20):
麻烦各位师傅问一下使用直径8.5枪钻蹦刀是什么原因,我在加工深孔时,用8.5钻头刚引过去,刚开主轴,主轴转速为30转,一下子刀体断了,取出来是一看刀体与焊接部分分开了,不只是什么请各位师傅指点我一下,谢谢
(我们8.5枪钻尾部套筒使自己做的,有一定的间隙,我们使用外冷喷雾,8.5枪钻还没有钻就折了)

网友:
扭矩太大 切削三要素没有掌握好 结构不合理

网友:
还没钻就断了?焊接没做好吧?

网友:
1,钻头和刀杆焊接同轴不好
2,楼主刚进引导孔,主轴30转,肯定不会用这个转速切削的,所以排除扭矩,参数等问题。
3,尾部间隙可能就是祸根!还是不同心的问题

网友:
1、用外冷喷雾?很而奇怪的方式;
2、钻头直径?实际孔径?
3、安装同轴度测量了吗?

网友:
进入引导孔,一般不会太高。

网友:
枪的质量以及操机的方法/

网友:
你的转速低了。应该在1000转以。上 1# 641270296

网友(2009-11-14):
1、枪钻必须要用冷却油内冷;
2、枪钻导套内孔和主轴一定要同轴
3、枪钻导套内孔粗糙度一定要低,最好研磨过
4、枪钻刃磨时间长温度过高容易使硬质合金产生裂纹。

网友(2010-01-30):
同轴度不好在钻模套内憋断的,打表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