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尺寸精度一般是8级,平面度、平行度、垂直度这些形位公差该设几级啊?

楼主(2009-09-20):
我的尺寸精度一般是8级,直线度、平面度、垂直度这些形位公差该设几级啊?

网友:
1:在同一要素上给出的形状公差值要小于位置公差值,比如一块平板,上下两个平面,平面度要小于平行度。
2:圆柱形零件的形状公差值要小于尺寸公差值(轴线的直线度除外)
3:平行度公差值要小于距离公差。
4:线对线和线对面相对于面对面的平行度垂直度要降低1~2个等级
5:其他的具体数值可以按照尺寸公差数值的1/3直接给出。

能想起来的就这些~~

楼主:
螺栓孔,用不用标形位公差啊?

网友:
把图传上来,并说明产品的用途,别人才好帮你判定。

网友:
有手册查询的嘛

网友(2024-05-15):
观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