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作用内置双向锁定液压缸---请教

楼主(2009-09-20):
哪位知道它的内部结构

网友:
这样缸可以参照驾驶翻转右缸的结构 在缸底上带双向液控单向阀
你网上可以找找
最简单的方法是在双向缸上外接双向液控单向阀

网友:
可以把油缸的两腔引至同一位置,装个板式双向液压锁就可以了

楼主:
客户要求要内置的双向液压锁,我们公司只做过外置的,就是感到有点不太懂

楼主:
我们公司没做过内置的双向液压锁油缸,外置的做过!也做过多级缸,缸径450的液压缸,旋转缸!就是不懂内置的双向液压锁油缸!我的QQ243831320(晴天里的童话),方便的话我们QQ聊!我的电子邮件qq520yzwj@163.com大家讨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