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齿轮破损的原因(有图)

楼主(2009-09-20):
齿轮腹板怎么像是粘上去的

网友:
裂纹是一圈一圈的,应该是疲劳裂纹。

网友:
搞不懂,估计跟热处理有关系
,不对不要笑话喔。

网友:
这种疲劳破坏在齿轮中比较常见,你要说明这个齿轮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
啥设计呀?连个圆弧过渡都没有应力集中在哪

网友:
最好有图纸看一下,现在不清楚原来是什么结构。
从图片上看像是中间与轴连接的部分强度不够,齿轮在运动过程中有轴向冲击力,致使轴联接部分发生碎裂或者变形。然后齿轮运动过程中出现较在跳动,建议加强中间肋强度 。
另外可能是热处理过程中出的问题,腹板处应力集中,腹板出现裂纹。建议将齿根部位加厚,同时按楼上要求加圆角去应力。
期待楼主传上更多资料。

网友:
这个断面明显表示有曾经整体热处理,而且硬度不小。同意楼上的说法,没有过渡圆弧也是其中原因。但是我认为齿轮是一个经常受冲击力的零部件,大部分齿轮都使用中碳钢,只需要调质热处理。如果一定要淬火,比较常用的是低碳钢,渗碳后高频淬火,保持表面啮合面硬度,其余芯部保持韧性,吸收冲击力。
拙见。

网友:
我们公司也常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看你的图片象是脆性断裂,断口光滑,没有明显的贝纹线。整体热处理硬度过大了吧。

网友:
仅仅从图片上看,似乎是高碳钢整体淬火做出来的,断面都跟磁铁差不多了,不断才怪.  结构,选材,热处理都有问题.5#6#7#讲的都很到位,还要从机器结构上分析一下,频繁的轴向力来自哪里?看似力道很大,且冲击性很强.
直齿轮不应该受这种力

网友:
热处理硬度过大,掉齿,辐板有裂纹,韧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