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装线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9-09-20):
各位大侠,我现接到一个产品需组装,想设计一个全自动装置将一条线插入一个小孔内,(小孔径为1。6mm,线的直径为1。5mm),请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将线从一堆内取一条再插入,(要求每次取的时候夹线的位置相同,)file:///C:/Documents

网友:
liaolaotou 网友好!
.
做一个续线胎具:
1、这个胎具是由两个“半模”组成,其作用是夹持上图中的那个带孔的铜环。
2、这个胎具的两个“半模”开合自如。
3、这个胎具的“合模缝”处,有一个轴向“贯穿”的“通孔”。
4、这个胎具的续线端为“喇叭口”形。
.
syw  090921---05.30

网友:
看似简单,实际上技术含量很高.
从一堆线中夹出一根,没有人工智能的机器做不到.一般用画像处理技术来分辨,然后由5个自由度的机器手拿取.
这种方法我只在实验室里看到过,那是为了检验系统的性能的,不计成本.

用于生产,一般都要先对工件作预处理,比如用纸带把线先排列成整齐的排线,卷成卷,然后送料等.
更多的,是用人.你到组线厂看看就知道了,全世界基本上都是手工操作,原因就是用机器成本远高于人工,包括欧美的人工.

网友:
插线装置好做,取线麻烦点

网友:
可以换个思路,整捆线,把线头处理完毕、装配、裁断,一根一根顺序加工,省掉复杂的上料取料工序,这样应该很经济

网友:
线不可先截断!截断后再检出就加大难度,剥线、装配、切断一步完成更有可行性

网友:
整捆线不要截断,按需要线的长短处理好(还卷成捆),在装配时再裁剪

网友:
我觉得6楼的思路很好!

网友:
楼主见过那种能自动送料的螺丝扭紧机吗?估计可以那个东西为参考进行改进。

网友:
现在帮我加工的店是做你这样的机械的,有空发些图给你看看

网友:
从上料,拔线,再到压铜,再到下料,用的是气压,可以选择很长的电线作原料,这样可以省去上料问题!

网友:
6楼的思路可以实现,要实现自动,整套工艺都要改。

网友:
不知楼主是否掌握上下游加工资源,你如果是从电线到组线全程加工,而且批量很大,订单稳定,那么6#的思路很好,请参照.
不符合上述条件,比如你只是来料加工的话,还是人海战术吧.

楼主:
HOBBYLINUX ,你好,谢谢,能否将图发到我的邮箱:liaoooo@163.com   ,真的太感谢了,此问题已经想了我好几天了,很多个方案都被我否决了。 12# hobbylinux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此项目我看到目前的状况是都是人海战术作业,我也问过一些业内人士都觉得不太可能全自动,但我想应该会有可能的方法,

网友:
高手继续发言,个人感觉挺难。

网友:
貌似很困难

网友:
同意,看似简单,实际复杂 4# 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