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一个外径Φ35,壁厚≥0.4的耐磨胶管---求助

楼主(2009-09-20):
有人买到或做到壁厚≥0.4有胶管吗?

上层要一个外径Φ35,壁厚≥0.4的耐磨胶管。
反正我找了半天都没见过了,没有的话就要求做一个出来...怎么做?如果是起模具做塑料版或者有可能,问题是用普通机械设备做出来(车、铣、刨、磨等方法)。怎么做?慢慢的车出来?

楼主:
其实最初原因是,一个Φ35的内管套一个Φ33.8的管。但由于铁与铁之前磨擦发出的声音较大,也刮损Φ33.8管的表面,所以想要一层东东来防止一下。

网友:
0.4也太薄了吧

网友:
非要胶管吗?可以用尼龙吧,聚四氟当然最好就是贵,有这样的板材

楼主:
先谢上面的回答,
尼龙吧,聚四氟都可以,反正耐磨不发出声音就可以了.但即使有板材,怎么车出来呢?这么薄?而且还是圆筒的空心管形,又如何保证圆度呢?

网友:
你可以先车到你要求的孔。再车个根棒把你的耐磨管过盈配在棒上就可以车了。不过不能多车。

网友:
没说胶管要多长啊。
只需要起减震防撞作用的话,何必用管子。
找一卷封箱胶粘带来,细心地绕上几层不行吗。

网友:
如果能用塑料轴承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唉,不知道楼上怎么想的。这样的胶管你怎么安装,用松配还是紧配?
如果一定要用管,建议用电工用的热缩管。
如果可以不用管,建议做尼龙喷涂处理。感觉还是这个方法靠谱。

网友:
0.4mm厚的管不好做的,但是用喷涂的方法倒是可以,但需要加工,否则尺寸不够精确,
如果用0.4mm的带料在轴上绕成螺旋状即可

网友:
橡胶有很好的弹性,你用小点的管子也能装上,看看能不能找到接近尺寸的材料,要是找不到,就找橡胶件厂定做

还可以自己用土方法做一个,买到液态的生胶,将你的管清洁好后泡进去,拿出来风干,上面就有胶管了

楼主:
先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
确实不好做,管已经做好了才发现这个问题.
这个"管膜"大约长20cm左右,确实想如上面朋友提示用多几层透明胶来保护.(当然也会试试市面上买的保鲜膜囧,当然不知到时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