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牌,代表啥意思?

楼主(2009-09-20):
有朋友来请教我,让我告诉他“这个标牌,代表啥意思?”并且说明,这是个液压泵上的标牌。
我不是搞液压的,还真说不清;只能似是而非地说些:“大概是1.1千瓦、每分钟1410转、50赫兹、柱塞泵……”一类的话,搪塞一番。但我心里很清楚,我并不真懂。因此特来向大家请教;希望能得到行家的指点!

某种液压泵的标牌

某种液压泵的标牌

网友:
简单。说的是驱动液压泵的电动机(马达)的参数:型号M9084XXX,绝缘等级F级(民用接近最高级耐热),三相电源供给,50赫兹交流电源,额定功率1.1千瓦,额定电压230/400伏(可工作在双电压下,分别是220伏和380伏,当然接线是不同的),额定电流4.7/2.5安培(工作于三相220伏时电流为4.7安,三相380伏时为2.5安),转速1410转每分钟,功率因数0.79。

网友:
简单。说的是驱动液压泵的电动机(马达)的参数:型号M9084XXX,绝缘等级F级(民用接近最高级耐热),三相电源供给,50赫兹交流电源,额定功率1.1千瓦,额定电压230/400伏(可工作在双电压下,分别是220伏和380伏,当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牛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太谢谢您啦!不过还有几项呢,都是啥意思啊?能否一块儿都告诉我?
IEC.34-1;
P.00;SERV.S3-30%;FASI.3;IEC.38
隔行如隔山,还请您不吝赐教!

网友:
并不是我不说,而是我也不清楚,所以我百度了一下,信息如下:
IEC  IEC是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的缩写。她也是非政府性国际组织,是联合国社会经济理事会的甲级咨询机构,正式成立于1906年成月,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专门国际标准化机构。那么IEC.34-1表示“符合IEC。34-1电气标准吗?”,答曰:“符合。我是按IEC.38款设计的”之类的。
SERV-工作制式,S3代表电动机的设计工作制。S1 连续工作制。S2 短时工作制。S3 断续周期工作制。它是S3。30%指一个工作周期内,允许运行时间的占空比。例如一个周期10分钟,允许连续运行3分钟,然后必须停机7分钟散热,再进入下一个周期。
FASI是意大利语“相”的意思,英语PHASE,相数为3,故为三相电动机。
I.CL是insulation class,绝缘等级,为F,民用最高为H,绕组可耐155摄氏度。
助友为乐。

网友:
学习了   真牛人也!

网友:
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什么泵的标牌,只是一个电机的标牌啊

网友:
简单。说的是驱动液压泵的电动机(马达)的参数:型号M9084XXX,绝缘等级F级(民用接近最高级耐热),三相电源供给,50赫兹交流电源,额定功率1.1千瓦,额定电压230/400伏(可工作在双电压下,分别是220伏和380伏,当 ...
引用 网友A:

型号应该是9c84吧……

网友:
自然
好猛.....

网友:
佩服佩服,连意大利语都认得

P.00 这个是表示啥呢?

网友:
小小标牌学问大,真是学无止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