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机构图到装配图---请教

楼主(2009-09-20):
最近上“互换性与技术测量”课,老师上来就直接只让我们徒手绘图,要求抛开尺规作图。这是他第二次给的一道作业要从机构简图先画出装配图。但是装配上有要求:第一步装配是先给轴装上齿轮和套筒之类的物件,然后把整体放入箱体内。第二步是装左边的轴承和端盖部分;第三步是装右边的轴承和端盖部分。他要求根据这个顺序来画装配图,我们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我们旁边班的要求还要难一点,就是先要把轴上的所有零件装好,然后放入套筒内整体送入箱体内装配,老师说这是现代的流水线模式,要求根据这个顺序也画个装配图。
   求助大虾帮忙解释一下老师的意图,如果能指点一些细节更是不胜感激!!!原机构图,题目是这样要求的:“
徒手画出装配图,标注尺寸。必须有标题栏
”他在上课时画出了这么一个装配图,但是说这只是第一步~~所以就迷糊了

网友:
楼主,你们老师画这图目的有三:
其一,锻炼你们的整体感觉,装配图一个目的是看整体;
其二,熟悉零件之间的装配关系,比如轴和轴承使用过盈还是间隙或者过渡装配,另外就是如何需用合理的精度;
其三,装配图该标注哪些尺寸也是需要考虑的;
以上是我的一些理解,楼主觉得如何

网友:
楼上说得不太全面,考虑精度似乎有些牵强。我觉得主要是要教会他们设计时要根据现场安装的需要灵活设计各零件,以适合各种安装环境,比如安装空间不足如何考虑等。

网友:
因为装配现场受空间等因素限制,有的轴必须分开装,有的可以在下面组装各零部件后,整体安装。
0-S(轴从右侧装进箱体内),3,1-0(齿轮、轴承从左侧安装到轴上,左侧轴承安装孔要足够大,齿轮能穿入安装),1-S(轴承安装到箱体上),2-0,s(右侧轴承安装)。这时要考虑轴上的各台阶要从左侧向右侧逐渐加大。以下的依此类推。

网友:
你们老师这个应该是第2种的答案啊,他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用手画比你用电脑画更快啦!反正都是画个大根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领受老师有这个意思~至于精度是一直都在强调!不过就这张图看我同一楼下的说法,因为尺寸什么都没有。从你的话里可以了解“整体感”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第二个要求是整个轴装好后用套筒装入 ,从右边装入的话,至少右边应该有比齿轮大径还大是装配孔可是这里没有体现啊?应该不是搞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第二个要求是整个轴装好后用套筒装入 ,从右边装入的话,至少右边应该有比齿轮大径还大是装配孔可是这里没有体现啊?应该不是搞错了吧
引用 网友C:

所以我觉得你们老师把题目出错了。你可以仔细分析一下那个装配工艺。就是下面的0-3什么的。他的这个答案肯定不是第一种的。

网友B:
另外这张装配图还有点毛病,两个轴承内侧没有锁紧装配,也就是说轴承的外圈是没有固定死的,不管用什么样的轴承内外圈两侧都应该固定才能保证轴承精度和使用寿命。最起码在箱体上留个东西。比如下图:

楼主:
首先谢谢卡卡的指点~~~不过你提到的内侧锁紧的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的,因为套筒的存在会抵住轴承这样就可以解决内侧锁紧的问题啊。
  刚刚又去查了一些资料,也感觉老师表述上似乎有点问题,齿轮箱的装配现在只有分箱,和齿轮内置然后用轴穿过齿轮的装配方法。老师的问题既不是分箱又不是穿入,而是要求把整箱的右边开个大孔这样似乎要把箱体的设计也考虑在内了。这样以来整体装入之后,那个大孔怎么解决呢?难道是用特定的设计的端盖?

网友:
我想这就是你们老师要你们思考的问题,呵呵。不过这种结构很少用。
关于锁死的问题,我刚查了一下资料,有些结构是不需要全部锁死的,所以要看你到底想用什么轴承,再确定锁紧方式。

网友:
另外这张装配图还有点毛病,两个轴承内侧没有锁紧装配,也就是说轴承的外圈是没有固定死的,不管用什么样的轴承内外圈两侧都应该固定才能保证轴承精度和使用寿命。最起码在箱体上留个东西。比如下图:
146681
引用 网友B:
右边应该有台吗?如果有如何调整轴承间隙?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老师对第二题的解法就是:把右面的箱板设计成可拆卸的,直接放进去后在合上右边的箱板。相当于把顶板换成了侧板。我原以为有很多很高级的东西,其实就是最朴实的,最简单设计最合理。不过这次讨论是相当有意义的。认识了卡卡,学了很多!!!

网友(2012-02-26):
引用 网友B:
另外这张装配图还有点毛病,两个轴承内侧没有锁紧装配,也就是说轴承的外圈是没有固定死的,不管用什么样的 ...

这种轴承结构应该有锁紧螺母或弹簧来调节间隙和预紧吧?

网友:
好贴,这个作业应该是,按照不同的装配步骤,选出不同的装配尺寸
他给出一个标准装配顺序和按照这个顺序下的配合尺寸的图纸(轴承,键标准件没标),而且键槽的公差标错了,最起码是H9而不是h9。我隐约记得键槽的公差应该是正负等量的JS而非H,不知道是不是记错了。

跟着布置了两个作业,按其他两种装配顺序填上图纸上的标相应的公差尺寸。
至于为什么选不同的配合尺寸是装配工艺学的轴承配合,不同负荷应该选用不同的轴承搭配,应该是另一科的事情。

网友:
我个人认为你们老师是想让你们设计东西的时候要综合考虑制造和装配因素。此处主要针对装配,也就是你们所设计的东西一定要符合实际操作。通过按照实际装配过程来设计产品,可以准确考虑配合关系、配合尺寸等,这样设计出的产品将来装配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装配图主要就是排尺寸、制作装配工艺、可视化的整装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