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简易数控车床,车削内孔时工件内有波纹---请教

楼主(2009-09-20):
有一台新的简易数控车床,车削内孔时发现工件内有波纹,手感觉不出来,但可以看出来颜色我不一样,有波纹,像弹簧一样的,很均匀,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呵呵~原因很多了,你要说清楚

网友:
零件直径,孔的直径,加工长度,转速,进给,零件材料,是否热处理,所用的刀杆,刀片,以上都有可能会产生影响,

楼主:
关于工件有波纹的补充

有一台新的简易数控车床,车削内孔时发现工件内孔有波纹,手摸感觉不出来,但看起来颜色不一样,那波纹像弹簧一样的,一圈一圈的,很均匀,不知是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此车床主轴是轴瓦结构的

楼主:
零件直径,孔的直径,加工长度,转速,进给,零件材料,是否热处理,所用的刀杆,刀片,以上都有可能会产生影响,
工件为铸铁∮200,内孔∮160,长80,s=500,f=0.2

网友:
如果是新机床。问题应该还是出在刀具。装夹,或加工工艺上。
综合你的补充,也不能判断是什么原因。你的补充还没清楚的说明你现在的状况。

网友:
吃刀量什么的不合适,引起振刀了吧.

网友:
应该是刀具刚性较差,或切削用量选用不合理!

网友:
刀杆的直径,加工余量,还有刀片的型号

网友:
应该是主轴刚性不好引起的,查查主轴吧。

网友:
手都感觉不出来,那精度蛮高了呀,车削都有纹路的,搞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
工件可能装的太紧了

网友:
多半是刀具的刚性不够

网友:
夹紧力过大了吧

网友:
原因真的很多,先查刀子,最后查主轴~~~~~~~~

网友(2009-10-30):
刀没磨好吧,再精车一刀看看。

网友:
看是不是震刀所造成的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一下主轴吧。

网友:
真到了吧 啊

网友(2009-11-29):
吃刀量不对或者刀具刚度不够吧,原因很多!

网友(2010-11-04):
,削内孔时发现工件内有波纹,手感觉不出来,但可以看出来颜色不一样,有波纹,像弹簧一样的,很均匀,按照以前的转速、余流量、进给和背吃刀量可还是不行。直径20.5到19之间有锥度。长50。那位兄弟帮下忙,我现在的F0.06  S777  余流量0.5    刀杆是12的

网友:
如果你认为刀具、工艺等没问题的话。用百分表靠在卡盘端面上,用尾坐顶卡盘看表变化,可检查主轴间隙

网友:
主要是机床和刀具的问题。机床主轴、大小拖板、刀架是否有间隙。刀具的刀杆的钢性和刀片的参数。

网友:
装配有问题,丝杠的上母线和侧母线跟导轨不平行

网友(2011-02-17):
好像转速太高了,刀杆要粗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