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0I-TC系统数车奇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0):
求助:FANUC 0I-TC系统数车奇怪问题,FANUC 高手进。

FANUC 0I-TC系统数车,在自动状态下,车削工件在G1段停车(液压主轴水泵都停),刀具停在正在车削的位置,G0段不停,弹出报警页面,但无报警号,有时连报警页面也不弹出,测试不加料空车,正常,看梯形图也没问题,不知哪里出了问题,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无法判断,你说的G0G1是在哪。跳到报警画面。应该和程序关系不大。可能 是机床短暂短路,

网友:
机床肯定是在报警了。
出现这个问题后,要重起机床吗,还是直接复位就可以了?
看下主轴变频器,进给轴,水泵有没有过载?因为你的水泵也在运行,继电器有没有接灭孤器?

wujp

楼主:
楼上,程序没问题,在G1切削过程中的任意位置停,G0快速不停,查报警履历,当时是1010报警,看梯形图显示急停开关瞬间吸合,然后瞬间断开。

楼主:
3楼,直接复位就行,可接着加工,可能一件或两件后,又停了。水泵也停了,应该没过载,有灭弧器。报警问题在4楼详细说了一下,一年多的设备,韩国产。

网友:
楼上,程序没问题,在G1切削过程中的任意位置停,G0快速不停,查报警履历,当时是1010报警,看梯形图显示急停开关瞬间吸合,然后瞬间断开。
引用 网友A:

??????
急停开关之类的保护电路一般情况下都是常闭触点的,拍下急停开关就会断开触点,接着报警。
既然有报警,就先把报警解决掉吧。

wujp

楼主:
急停开关是常闭的,检查急停开关没问题,机床自强制急停,不是人为拍下,找不到问题,郁闷

网友:
把PMC传给我看一下。
急停用新的线重新接过,只接一个好的急停开关。试一下

wujp

楼主:
WUJP,明天这个时间把PMC传给你,现在手头没有,把邮箱留一下,谢谢你

网友:
感觉还是像过载,最好换一个新的急停按钮。有钳形表吗?测一下各电机的在线电流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也许是哪里有点接触不良,触点、接口等。

楼主:
楼上,谢谢,明天测一下,把数值贴出来,你说的允许范围数值,我没资料不知允许值,请明天帮我看一下。

网友:
如果确认是由于外部报警引起的, 则仅可能是由于外部触点引起的(过载保护,急停等).
如果是G00和G01的区别, 则仅可能和主轴转速到达信号(SAR)有关.

楼主:
数控散人版主,能否详细讲解主轴转速到达信号(SAR),谢谢,附PMC,高手帮看一下。

网友:
怀疑楼主的1010#报警和G00/G01现象没有关系. 请楼主把报警履历表清空了, 再试一下.
关于"SAR"信号的含义, 等有时间了再专门探讨吧.

网友:
粗看了一下,应该是限位开关有误触发或接触不良,仔细检查限位开关及其线路。至于G00和G01的问题,纯属巧合,根本就没用到SAR信号。

网友:
更正:G00和G01不是巧合。
G00和不装活空跑时机床不吃刀,G01一吃刀,机床有震动,由于限位(开关或线路)有问题,一震动就会误动作。简单的判断办法:一直按着超程解除开关,如果故障消失,那一定是限位的问题。注意程序的正确性,撞了俺不管。

楼主:
楼上,我一开始只检查了限位开关的连线,没问题的,你说的方法我试一下,有结果了贴出来,谢谢。

楼主:
限位开关没问题。

网友:
限位开关没问题。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按住超程释放的按钮来运行程序还是有报警吗?

wujp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电柜里的接触器KM040松动,触点有氧化,清除后,装上,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电柜里的接触器KM040松动,触点有氧化,清除后,装上,问题解决。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说明这个KM040是接到哪里去的。这样大家才能明白。

wuj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