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压力、溶模铸造---请教

楼主(2009-09-20):
压力和溶模铸造机加工余量不用粗加工,直接精加工就行了么?先谢谢了!

楼主:
怎们没有人回答呀

网友:
你提的问题看似简单,其实很复杂。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比如:熔模铸造有水玻璃型壳、有硅溶胶型壳,还有硅酸乙酯型壳;钢水有碳钢、不锈钢。。。。。。你留的精加工余量多少?等等。只有你提出的明确,才会有人回答啊。你能再详细一点么?

楼主:
哦 原来如此 我只不过看到压铸和熔模了 有点好奇就问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