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顿的液压系统怎么样?

楼主(2009-09-20):
初入液压,公司让我负责液压系统的选购,伊顿的液压怎么样?我需要的主要是用于主轴刹车的液压站,油缸等系列的缸不需要

网友:
“伊顿刹车”是一种刹车的专有名词,你说它怎么样?呵呵。。伊顿刹车时专门针对主轴刹车的。

网友:
如果价格不是问题的话伊顿的是还不错,整套系统就更贵了

网友:
我没有接触过伊顿的液压站,我接触过的,它的刹车就是气源做动力源的。比较而言,它的优点是刹车力矩大、力矩增减平滑/平稳、工作可靠、好维护、磨损小、过载损坏小、盘片数量可扩展性强。根据刹车力矩的要求,配置不同数量的盘片。适用于大扭矩场合。一般用循环水冷却刹车盘片。
对于要求有液压站的刹车,一般以卡钳式刹车(碟刹)为多见。当然也是由刹车片执行刹车的,与汽车碟刹相同,但盘片(卡钳)数量一般单边大于等于2,一般为双边同时配置。液压站可以考虑国产设备厂家的,以石化行业比较多见,因为涉及到钻井过程中使用的大功率提升绞车,此类液压站应运而生。但国产的一般工艺极其粗糙,需要在合同时严格申明验收条款,最好是生产中定时抽查监督。

网友:
这么关键的地方,还是慎重点好,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网友:
用过伊顿的油盘、配油盘。觉得还行。

网友:
伊顿,还可以,但用过 的客户反映,除了产品特贵是一个特点外,伊顿产品似乎没有明显的优点了

网友:
这么关键的地方,还是慎重点好,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品牌的原件保险。

网友:
伊顿,质量的代名词!售后很牛,很专业的说~

网友:
找我好了,伊顿的我认识不少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用冷却水冷却刹车片   怎么实现呢

网友:
附资料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