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用什么材料、怎么加工?

楼主(2009-09-21):
如图所示工件,我原本想用45号钢加工,但是限于加工后还要进行回火热处理才能具有较好的弹性,由于我们这里的条件达不到,而且单件生产,所以考虑用生铁加工,不知是否可以?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所用材料其最小厚度以多少为好?希望大家多多帮忙,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
生铁有那么好的弹性吗?

楼主:
主要是我需要的弹性不是很大,能有0.5的弹性变形就可以了。

网友:
生铁很脆的,这种夹头用生铁,恐怕制作过程中就会断裂的.
没有加工条件是指没法热处理吧?不要紧,用软钢(30等),就是耐磨性差一些.

楼主:
我知道生铁很脆啊,但是软钢的弹性似乎也不好啊,目前我们不能对材料进行热处理,你认为呢?

网友:
用65mn试试看

网友:
你手头有什么材料?
我想专门去采购恐怕你也做不到.这种夹头弹性不是问题,一般都可以胜任,问题是经过nnnn次装夹后脆性材料会断裂,太软了又会磨损,45钢是不错的选择,只有0.5的活动量,不做热处理也不会影响到弹性的.

楼主:
有45钢,但是我听有经验的师傅说不进行热处理效果不好,你认为呢?

网友:
生铁做夹头,第一次听说,但就性能分析,这材料是不适合,但楼主想做,也可以一试,试过就知道了,但是心里一定要有想法。。。

网友:
嘿嘿,很有意思,继续讨论!
很奇怪,45钢不能胜任的事情为什么还要用生铁做...

网友:
生铁是绝对不行的~顶端那部分是不是有一个紧固的部分是孔径变小?那样的话用45#钢应该可以

网友:
我们曾经用Gr15轴承钢直接加工成类似的装置,效果不错,如果有兴趣可以试试

楼主:
单就就不进行热处理来看,用什么材料加工为好呢?

网友:
用弹簧钢做吧,注意热处理。我们以前做过。

网友:
弹簧钢不用热处理吗?

楼主:
我想说明的是,不经过热处理就能保证要求,如何选材?

网友:
生铁比较脆,容易断,可以考虑不锈钢.车床加工好之后线切割。

网友:
不要热处理考虑用GCr15轴承钢

网友:
用弹簧钢做吧

网友:
很明显的类似弹簧夹头工件
最理想当然后弹簧钢材料如Mn65

不过估计楼主买不到,
那么用轴承钢是最理想的选择

用生铁?除非夹紧直径大于50,夹头最窄处大于5,否则免谈。

“用45号钢加工,但是限于加工后还要进行回火热处理才能具有较好的弹性,由于我们这里的条件达不到”?
用乙炔烧一下就行,甚至用煤饼炉都可以!

网友:
弹簧钢还是需要热处理的,还是选轴承钢吧

网友:
我给你排一下工艺: 45# 加工完车床上的工序,火焰淬火,或者在你家煤气灶上也行,线切割槽。 也可以先把槽加工出一部分(只要端头连在一起就可)淬火后砂轮磨开

网友:
生铁太脆了,换弹簧钢吧

网友:
很明显的类似弹簧夹头工件
最理想当然后弹簧钢材料如Mn65

不过估计楼主买不到,
那么用轴承钢是最理想的选择

用生铁?除非夹紧直径大于50,夹头最窄处大于5,否则免谈。

“用45号钢加工,但是限于加工后 ...
引用 网友A:

此楼正解。

网友:
生铁这个方案我认为不可行,你那个夹头用在那的啊?

楼主:
用作装配的,需要的夹持力很小,有5毫米的夹持变形就可以了

网友:
生铁是不能做夹头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就用45#钢车好,并割槽,放在煤气灶上烧红,然后放到机油粹火就可以了.

网友:
用T10A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零件用生铁是肯定不行的;
最好的方法是用弹簧钢淬火并中温回火/等温淬火;
你不增加热处理也是可行的,但是你们可接受的使用寿命是多久?若只使用几次且不要求弹簧的夹紧力的前提下,考虑制造成本,也是一个可接受的方案.

楼主:
只要使用几次就行了,在一个实验中用到,想自制一个工具进行装配使用

网友:
最好用  弹簧钢  可以的话我帮你做  联系电话 15937951981

网友:
用65Mn做,加工好后用火焰枪加热进行简单热处理,能用一段时间。

网友:
材料: S.A.E. 4137 热处理到HRC40~45

网友:
生铁是肯定不行的!还是考虑45,或者其他,你可以用45先做一个试下效果

网友:
从零件形状来卡,应该是作为弹性夹头用的,所以用生铁绝对不行,最好用65Mn,当然变形不大也可以考虑用62黄铜

网友:
补充一下,零件的厚度跟零件的夹持力度及材质都有关系,楼主还是再详细些

网友:
哈哈哈,楼主说的很清楚加持力不大只要较大的变形量,直接用增强尼龙车出再用铣床片刀开槽不就得了

网友:
单就就不进行热处理来看,用什么材料加工为好呢?
引用 网友B:

那就用不锈钢

网友:
只要使用几次就行了,在一个实验中用到,想自制一个工具进行装配使用
引用 网友B:

才用几次?
不用再讨论了,直接用45号钢车好用用得了,
处理都不用了!

晕死!

网友:
生铁肯定是不行的,45钢还将就

网友:
轴承钢 个人觉得正好

网友:
弹簧钢,弹簧卡头一样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