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液压油如何加热?

楼主(2009-09-21):
我司的4M剪板机和折弯机面临冬季使用,液压油加热没有好的方案.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行给个办法,帮忙解决.

网友:
可以选用在系统中加:加热器。

网友:
在油箱中设置加热器
实物图:划上红圈的是油箱中的加热器:

网友:
我也不懂哎···

网友:
在河北一般不用加热,用冰点低一些的液压油即可!

网友:
3楼大姐,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