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缩分卷是什么

楼主(2009-09-21):
请问压缩分卷是什么,在那里能下载到,我在社区里下载到的一些文件在解压时,要求要有压缩分卷才能解压,这是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分卷压缩呀,文件太大可以分成若干小的文件进行压缩。解压时需要所有的文件均下载后方可

网友:
楼上的正解!
文件太大时,有时压缩后由于文件太大,不能进行上传,邮件的等操作!所以需要分成若干个分卷,使每个分卷的大小小于上传的大小限制,然后进行上传!
下载后解压时,必须所有分卷齐全的情况下才能解压!

网友:
补充下,所有的压缩分卷要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还有,假设共有5个小卷,你下了4个,这时你双击其中一个想解压,肯定会失败,同时这个被你双击的小卷很可能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你得重新下载这个小卷,否则你把第5小卷下来后,还是打不开,你就会胡思乱想了。

网友:
要求要有压缩分卷才能解压,这是为什么??
压缩分卷不完整,必须所有分卷同时解压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7459.htm
内事不决问百度,外事不决问谷歌,房事不决问天涯
年轻人要善于运用搜索工具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