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形位公差在现代机加工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了?

楼主(2009-09-21):
如果使用加工中心来加工零件的话,形位公差完全由设备精度来保证,此时形位公差标注的作用是否就会被降低了呢?因为无论你标的高还是低,设备的精度是不变的。即使标的低了,成本也不能下降;标的过高,它也达不到。

是否可以理解为:此时的形位公差只在检查零件时使用,在加工过程中已经起不到什么作用了,有与没有的区别不大。

网友:
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即使是加工中心,没有恰当的工装和精心设计的工艺,或不科学的使用,都难以发挥其全部潜能。再者,加工中心也分三六九等的,必须根据零件的技术要求选择满足精度要求的机床。从历史上看,形位公差标准的制定和完善,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是人们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尺寸精度再高,也不能满足某些装配要求,因此推动了形位公差标准的制定和不断完善。不同种类的形位公差,其影响因素是不同的,因此必须掌握影响不同的形位公差的机床精度指标都有哪些,才能加工出高精度的工件。

网友(2009-12-24):
形位公差的作用还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排加工工艺要根据形位公差精度安排机床和工艺路线,另一方面机加工人也要据此进行工件的装卡和定位。

网友:
形位公差仍然很重要,标注在图纸是设计者的设计思想的体现,只有合适的形位公差才能达到设计目的.制造时是根据形位公差去选择加工方法.精度低的零件就不值得用加工中心加工了.

网友:
形位公差用于指导加工工艺的编制。按照形位公差来确定走刀量,切削量。即使是加工中心也要考虑经济性,加工时间太长谁也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