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图的标注上的方框怎么能隐藏?

楼主(2009-09-2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双击尺寸,在尺寸属性对话框中显示下方勾选两者都不即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可能是你的工程图配置文件没有设置好。

网友:
那配置文件应该怎么设置才能正常啊~
引用 网友A:

先别管怎么配置,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把眼前的这个问题解决再说
尺寸标注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是否带公差;可以选择,且可以设定为对称公差或者上下偏差也可以选择显示极限尺寸;
第二,是否为管控尺寸,比如重点尺寸,一般尺寸或者参考尺寸
在PROE里面重点尺寸有可能是带圈的,也有可能是带框的,如你自己的图所示
一般尺寸啥都不带,参考尺寸自己家括号吧
工程图要慢慢摸索,要勇于尝试
出图的时候如果时间不是特别紧急,可以每个选项都试试
看看他们的功能,以后再出图你就会得心应手了

网友A:
先别管怎么配置,那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把眼前的这个问题解决再说
尺寸标注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是否带公差;可以选择,且可以设定为对称公差或者上下偏差也可以选择显示极限尺寸;
第二,是否为管控尺 ...
引用 网友B:

深南的话句句在理,学proe就是要多摸索,多联系,熟能生巧,要不然怎么这么多人都是上手难呢?!PTC软件有自己的操作特点,时间长了就掌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