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对刀的中心高是多少?

楼主(2009-09-21):
数控刀具的规格都已经标准化了,假如数控车床的刀架是放25X25方的外圆刀排,那该车床的中心高度是否就能够确定了呢?

网友:
这是两码事

楼主:
这是两码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数控车刀架安装车刀后的刀尖高度不用刀垫是否刚好等于车床回转中心位置了?

网友:
不会的,车刀对中是不可缺少的.原因是有些加工需要刀尖低一点或高一点,调是必须的.
调好之后更换刀片时,高度就不必调了.

网友:
车床的中心高是固定的,但是还要考虑到刀架的精度,特别的导轨式的刀架每巴刀用的是不同的刀架,都可能影响到刀尖与车床中心高,一般来说粗加工可以要求低点,但精加工特加是车端面过中心时需精确对刀;

网友:
未必吧,虽然不知道这个刀具刀柄规格的来历,但也未必能规范到与机床中心高一致的地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