蝶阀安装及故障排除方法

楼主(2009-09-21):
一、试验与调整
1、本产品无论是手动、气动、液动、电动各部件在出厂前均经严格调试,用户在复检密封性能时,应将进出口两侧均匀固定,关闭蝶阀,对进口侧施压,在出口侧观察有无泄露现象,在管道进行强度实验前,应将碟板打开,防止损坏密封副。
2、本产品出厂前虽经严格检查和实验,但也存在个别产品在运输途中自动螺钉变位,需重新调整、气动、液动等,请阅配套驱动装置使用说明书。
3、电动传动蝶阀出厂时已将控制机构的启、闭行程调好。为防止电源接通是方向搞错,用户在第一次接通电源后,先启开手动至半开位置,在按电动开关检查指示盘方向与阀门闭方向一致即可。
二、常见故障及消除方法
1、安装前道确认本厂产品性能和介质流向箭头是否与运动工况相符,并将阀门内腔插洗干净,不允许在密封圈和蝶板上有附有杂质异物,未清洗前绝不允许关闭蝶板,以免损坏密封圈。
2、碟板安装配套法兰建议采用碟阀专用法兰,即HGJ54-91型承插焊钢制法兰。
3、安装在管道中的位置,最佳位置为立装,但不能倒装。
4、使用中需要调节流量,有蜗轮箱进行控制。
5、开、闭次数较多的蝶阀,在二个月左右时间,打开蜗轮箱盖,检查黄油是否正常,应保持适量的黄油。
6、检查各联接部位要求压紧,即保证填料的蜜蜂性,又可保证阀杆转动灵活。
7、金属密封蝶阀产品不适合安装于管路末端,如必须安装于管路末端,需采取配装出口法兰,防止密封圈积压,过位。
8、阀杆安装使用反应定期检查阀门使用效果,发现故障及时排除。
9、可能发生的故障及时消除方法详见下表:
可能发生的故障原因消除方法
密封面泄露1、蝶板、密封面夹有杂物
2、蝶板、密封面关闭位置吻合不正
3、出口侧配置装法兰螺栓受力不均或未按图一要求
4、试压方向未按图一要求
1、消除杂质,清洗阀门内腔
2、调整蜗轮或电动执行机构的调节螺钉,以达阀门关闭位置正确
3、检查配装法兰平面及螺栓压紧国,应均匀压紧
4、按尖头密封方向进行施压
阀门两端面泄露1、两侧密封垫片失效
2、管法兰紧力不均或未压紧
3、密封圈上、下封垫片失效
1、更换密封垫片
2、压紧法兰螺栓(均匀受力)
3、卸下阀门的压圈,更换密封圈,失效垫片

TAG: 排污泵, 多级泵, 螺杆泵

网友(2011-12-15):
是要学习一下,这个不是太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