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用机械密封检修中的误区

楼主(2009-09-21):
一.弹簧压缩量越大密封效果越好。其实不然,弹簧压缩量过大,可导致摩擦副急剧磨损,瞬间烧损;过度的压缩使弹簧失去调节动环端面的能力,导致密封失效。
下.动环密封图越紧越好。其实动环密封圈过紧有害无益。
1、加剧密封圈与轴套间的磨损,过早泄漏;
2、增大了动环轴向调整、移动的阻力,在工况变化频繁时无法适时进行调整;
3、弹簧过度疲劳易损坏;四是使动环密封圈变形,影响密封效果。

二.静环密封圈越紧越好。静环密封圈基本处于静止状态,相对较紧密封效果会好些,但过紧也是有害的。
1、引起静环密封因过度变形,影响密封效果;
2、静环材质以石墨居多,一般较脆,过度受力极易引起碎裂;
3、安装、拆卸困难,极易损坏静环。

三.叶轮锁母越紧越好。机械密封泄漏中,轴套与轴之间的泄漏(轴间泄漏)是比较常见的。一般认为,轴间泄漏就是叶轮锁母没锁紧,其实导致轴间泄漏的因素较多,如轴间垫失效,偏移,轴间内有杂质,轴与轴套配合处有较大的形位误差,接触面破坏,轴上各部件间有间隙,轴头螺纹过长等都会导致轴间泄漏。锁母锁紧过度只会导致轴间垫过早失效,相反适度锁紧锁母,使轴间垫始终保持一定的压缩弹性,在运转中锁母会自动适时锁紧,使轴间始终处于良好的密封状态。

四.新的比旧的好。相对而言,使用新机械密封的效果好于旧的,但新机械密封的质量或材质选择不当时,配合尺寸误差较大会影响密封效果;在聚合性和渗透性介质中,静环如无过度磨损,还是不更换为好。因为静环在静环座中长时间处于静止状态,使聚合物和杂质沉积为一体,起到了较好的密封作用。

五.拆修总比不拆好。一旦出现机械密封泄漏便急于拆修,其实,有时密封并没有损坏,只需调整工况或适当调整密封就可消除泄漏。这样既避免浪费又可以验证自己的故障判断能力,积累维修经验提高检修质量。
自吸泵, 隔膜泵, 齿轮油泵

网友(2010-06-10):
解释很详尽,学习了

网友:
说的很好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
楼主能否给我一个泵用机械密封的典型结构的。dwg文件。
急用呀。
最近搞了个真空设备,轴上的旋转密封没有经验。 压力 120KPa

网友(2010-09-18):
正好有用 特别是第一条 弹簧弹力过大容易造成水泵的干摩擦 不利于水泵的寿命

网友:
学习咯!
希望楼主继续发表相关内容!

网友:
谢谢!国产的机械密封哪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