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对刀方法及问题处理---请教

楼主(2009-09-21):
各位大侠,对数控对刀方法及问题处理有什么高见,请说说。

网友:
你提的问题范围太多了具体点吧

网友:
是啊,是数车还数铣呢

网友:
说清楚你想知道什么

网友:
很多加工中心上都配了自动对刀仪,对刀就是解决一个刀具的长度问题,把所有的刀具刀位点确定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具体一点。数车,数铣,及数控系统。

网友(2009-10-24):
那种的对刀

网友:
数控铣,三点法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