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3050钻床主轴箱锁不紧如何处理?

楼主(2009-09-21):
一台Z3050钻床,主轴箱锁不紧,将油缸下面的调整螺钉调到极限位置也锁不紧,可能是锁紧装置磨损了,不知道好换吗,需不需要拆掉主轴箱的压板?

网友:
可能是锁紧块碎了,需要拆卸主轴箱后才能确定

楼主:
拆卸主轴箱?主轴箱不用解体吧,还是拆固定主轴箱的压板.

网友(2009-12-21):
后面的压板是独立的,直接拆下就知道了。

网友:
除了靠那颗锁紧螺丝之外还可以将主轴箱与横梁之间的固定螺栓在调节的,就是调节卡紧与放松是否跑偏的那两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