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铣刀的伸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1):
因为玉米铣刀一般都是开粗使用的,所以切削的量比较大,切削力也大很多,刀具如果伸的比较长的话容易产生震刀,那么假设直径是63的玉米铣刀,切深是35毫米,切宽是20毫米,加工铸铁,它的伸长是多少比较合适呢?

网友:
按能短就尽量短的原则。至于分几刀切?切多深?你可以实际试一下。还有,铸铁件即使是同一牌号软硬有可能也差蛮多,所以在加工的时候略微保守些。

网友:
伸长当然越短约好了。

网友:
我也做车刀的,不过我做的是锣旋滚刀,直径65mm 长110mm。

网友:
要看你的机床钢性如何,如果重负载机床钢性好可以一刀过。刀具尽量短,够使就好。

楼主:
要看你的机床钢性如何,如果重负载机床钢性好可以一刀过。刀具尽量短,够使就好。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推荐的长径比是多少倍径合适?

网友:
一般刀具长度是刀具直径的三倍是最理想的。但是能短一点就更好了。我们这里前几年经常使用50*200的硬质合金粗铣刀进行切深是180毫米,切宽是15毫米的粗加工,但是长期这样加工对数控机床精度损害较大,现在已经改为层降加工。

网友:
少年游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