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里的小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1):
工程图里的螺纹线,当有倒角时有时会出现如图的结果。大家都是怎样解决的?看看哪个方法既快又方便。

网友:
楼主试试双击该图,然后在线条显示的地方调整
看看选择没有切线会不会再出现

楼主:
楼主试试双击该图,然后在线条显示的地方调整
看看选择没有切线会不会再出现
引用 网友A:

没有啥变化。螺纹修饰就好象生成了一个圆柱面,三视图里自然就多了取面轮廓的投影。3#楼方法是有效的,就是用曲面裁剪的方法。还有没有更方便的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