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c-200无心磨床 问题---求助

楼主(2009-09-21):
请问高手,光洋KC-200无心磨床  导轮的精钢笔位余量调多少,水平角落要多少,垂直角落要多少,中心高要多少,我们加工的工件是活塞销,工件大小差不多13-23MM,但是调了几天光洁度都不是很理想,很粗糙,磨出的表面很白,而且工件表面还有螺旋纹。希望高手帮我下,看下加工这种尺寸 ,  参数要多少 ?

网友:
工件表面还有螺旋纹.是砂轮修整器有问题啊。

网友:
光洁度不好大多是砂轮修整的问题,有螺纹有可能是刀片引起的,有很多方面的因素,一时半会是说不清楚的,你最好请个师傅做吧

网友:
如果你问KC—300就好。我肯定可以帮你解决的。

网友(2010-08-05):
砂轮的修整过程中产生的振动。查找一下

网友(2011-03-07):
回复 网友A:

如果砂轮导轮休整没问题检查托架的角度

网友(2011-04-07):
有螺纹大多数是拖板合金面过硬或中心高偏高,或是砂轮震动太大,砂轮转速太高,导轮转速太高。砂轮修整不达标........等有好多原因会出现这种原因,自己试试看吧!

网友:
螺旋纹可能是托板的刃刮的或者前后?板和导轮不平(应该知道指哪个板吧嘿嘿)

中心应该是高于机床中心 工件直径3分之一+10C左右

喇叭型 前窄后大     沙轮和导轮前面应该打个弧位    很难说具体啊 我磨的东西应该和你差不多 请问你光洁度要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