梯形螺纹的螺距是怎样算的?

楼主(2009-09-21):
谁可以告诉我下梯形螺纹的螺距  是怎样算的

网友:
是指什么?牙形宽度还是深度? 普通梯形螺纹车刀刀尖宽度等于0.366×螺距-0.536×间隙,梯形螺纹间隙螺距5个以上的基本为单壁0.5毫米,5个螺距的牙深为3,6个的为3.5。。。。。。。。

网友:
设计时根据受力情况一般选择标准的螺距,特殊也可设计非标的。

网友:
螺距是标准的就查表的!!都没听说要计算的螺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