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里面的中间电压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9-09-21):
变频器里面的中间电压起什么作用?请高手帮忙解析一下。
       上两个星期厂里面的一个电机烧坏了,然后换了一个新的电机,新电机和旧电机不一样的。旧的电机是0.75KW的减速电机,新的是1.5KW,变频器是1.5KW的。该设备使用时是低频率运行,一般在13~16HZ。按正常的使用,一般低频率运行要选择比电机大一级的变频器,但我这就没有买回来。由于开始是其他人换的,没有改变频器的参数。在按照0.75KW电机的参数没有做任何的更改的时候直接换上新电机,电机可以运转,但出现开几个小时或者一两小时就自动停车现象(没有注意点停车时的报警代码)。
      后来我把变频器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全部的电机参数,结果启动运行时,电机居然带不动负载,频率一直调到30以上才能带动。后来我把“中间电压”这个参数稍稍改大了一点,结果便可以在低频率的时候就可以带动负载了,但是如果“中间电压”这个参数低了或者高了,依然还是出现自然停车现象。经过几次尝试,我设定了一个值,结果一直运行一个多星期了,现在还没有出现自动停机现象。
       但是在这里的其中原因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还有就是这样会不会对电机有伤害,请各设备维修专家指点迷津!
       无尽感激!

网友:
猜想,“中间电压”就是整流后出来的直流电压。此电压如果过低,逆变器的输入电压会过低,逆变后所能输出的最高电压也会降低。不知道是不是主流变频器,猜测,“中间电压”是无需用户自己设定的。

网友:
不知您所用的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中间电压一说并不规范。
应该不是直流母线电压,因为一般的标准变频器的整流部分是不可控的,无法调整。
按您的调试描述,应该指的是连续电压提升参数(西门子产品说法)。
您的故障原因应是扭矩不够,所以必须加一个额外的输出电压偏置值(在V/F控制模式下,低频时转矩不够)。

网友:
中间电压当然是规范的术语,这是调整用户自定义V/F曲线用的。目的就是调整扭矩的输出特性。楼主看看手册的说明。比如,25赫兹的时候,理论上对应190V,但此时扭矩不够,那就适当加点电压,比如对应220V,此时,扭矩当然会增加,但电流也增大了,长时间过大,当然要报警停机了。
低频扭矩不足,可以试试扭矩提升,但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用矢量控制方式(如果你的变频器支持的话,查手册便知)。
电机,主要问题是温升。如果温升不高就没问题。低频运行的电机,一般选变频电机,最大的特点就是散热风扇是工频的,不会因为低频而降低散热能力。

楼主(2009-10-28):
四楼,螺旋线 说得非常的有道理,我通过我的学习,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调整“中间电压”就是为了增大输出扭矩。我们用的是变频电机,低频或者超频都最好用变频电机。感觉各位的积极发言和指点,使我获益良多。我们一起学习共进。

网友(2011-04-27):
不知道楼主说的中间电压跟中间频率有没有关系,我这刚碰到个差不多的情况,一台流量试验台上的原2.2KW的变频器坏了,换了一台士林的2.2KW变频器,结果现在低频率启动不了了,只能在9HZ以上运行,低于这个频率电机就无法启动,参数中有个中间频率跟中间频率输出电压,出厂是3HZ对应38V,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调,哪位大侠指点下,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