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拉伸后链尺寸倒圆角

楼主(2009-09-21):
一个图形经拉伸后想倒圆角,
可系统默认需倒圆角的边是链尺寸,
多条边一起被选中倒角。
俺只想一次倒一个角呀,因为中间有好多个不同圆角尺寸,
不知这个怎么操作

下图是草绘M面中间拉伸得到的实体,
想在A线处倒R10,
可结果A、B、C连成一起都倒成R10
A、B、C竟成了链尺寸。
请问俺只想倒A边怎么操作?
A、B、C同时倒不同尺寸角又怎么操作和过渡?

楼主:
兄弟,A和B中间我是在草图中就绘制的,
它是工件绘制度中的一个两处相切的定位尺寸,
如果再补回尖角就太麻烦了,
而且我刚才试了先补回尖角,
A处倒R10是OK的,可B处倒R25却又和AB中间处连在一起,这还是不行呀。

应该有办法解决的!

网友:
倒圆命令还是相当灵活的,我还没怎么掌握,有时候有意想不到的效果。边线链的问题,主要在参数的选取上,就是detail参照的不同选取,可以试试。

楼主:
楼上的说出了我的心声,
有没有此方面关于倒角参数设置的培训内容讲解?
发一个给我

楼主:
这个问题既然加了精,请大家讨论一下吧
有什么最简单实用的办法,
有培训教材最佳

网友:
有很多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按4楼的做法能实现。
设置------细节-----基于准则-----部分环

网友:
先做边的倒角,再做角的圆角

网友(2010-07-11):
选择命令时,注意看傍边的对话框,里面有很多选项的,有边链的,由单个边选择的,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2011-07-21):
你可以设置多端不同的圆角尺寸,最下框右键新建新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