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缝式搭接缝焊机焊轮导电轴瓦出现表面烧损---请教

楼主(2009-09-22):
用途:
本焊机用于大、中型客车车身顶板蒙皮与复(侧)板之间的双缝式搭接缝焊式搭接缝焊。
技术参数:

初级电压:380V

次级空载电压:4.228.44V

次级电压调节级数:4

额定容量:2*125(KVA)

额定负载持续率:50%

焊接材质及厚度:0.8F,1+1mm

焊接速度:0.4-4min

循环方式:水冷

3、焊机特点及其工作原理:
本焊机由主、辅焊接头(轮)通过下电极形成两个焊接回路,下电极设置在一个可移动的大车平台上,焊接速度取决于焊接平台的移动速度,被专用夹具夹紧的焊件其焊缝置于两个主焊轮和径向中心,由于辅助焊轮接触面积达,工作压力相对比焊轮大,因此热量都集中在两个焊件的搭接处。
主焊轮和辅助焊轮的压力由两个加压系统分别控制,两组焊轮的主、辅压力基本一致。
两条焊缝的电源由两个阻焊变压器提供,阻焊变压器的二次空载电压为4.22-4.44V,共计四档。
4、结构概述:
本焊机由左右立柱和横梁等组成龙门架式,横梁上设置两组机头,可调节两条焊缝之间的距离,两组焊机机头每组由一个变压器和主焊轮、辅助焊轮及导轨等组成并各自具有工作压力气缸和辅助气缸。
焊轮导电轴瓦由白银制作衬套,(纯度99.99)以保证大电流传到接触的良好行,导电轴分别通过循环冷却。
现在焊接轴瓦内衬套,出现表面烧损,电流过大疤痕,表面坑坑洼洼。焊接工作电流13500A,焊接时使用导电油脂。
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使焊接轴瓦内衬套,出现表面烧损?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下。

网友(2009-11-18):
你的焊机是美国Taylor Winfield的双焊轮焊机么?如果轴瓦内衬套出现烧损一般是轴瓦接触不好,导致面接触变为点接触,电阻过大,电流发热大引起的,需要研磨轴瓦。另外的可能是注意里面的润滑油不是一般的润滑油,是耐高温的特殊润滑油,如果换用一般的油会出现润滑效果下降,导致磨损增加,从而烧损轴瓦。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怀疑是焊接滚轮与导轨接触不好!

网友(2012-08-01):
我们公司也全是TAYLOR WINFIELD焊接机,但是没你说的大,以后在这方面向你请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