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公司要对钳工进行技能考试,理论方面应该如何出题?

楼主(2009-09-22):
公司钳工的基本情况是动手能力都很强,但是理论知识稍微欠缺,现在理论部分由我负责出题,如果是纯理论的东西,我怕大部分人都不会,可是如果出简单了,又分不层次来。想向各位在虾求助一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试题。
我的想法是考试里要包括简单零部件的测绘,液压、简单电气问题处理,绘图。
最后确定试题后,上传到坛里,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建议你去书店买一本 钳工试题,蓝色的32开本的,初中高级都有,然后根据你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挑选一些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你们那的钳工还需要懂电气吗?

网友:
关注一下,到时候我也看哈,我的水平怎么样
呵呵

楼主:
试题 初稿

网友:
借鉴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给楼主提个建议。
钳工,实际工作内容包含面比较广。不知道你们要参加考试的钳工是哪一类。一般来说,出题要有一定的针对性,如具体分工等。

比如,原来我公司考试的时候,大类分为模具钳工和机修钳工两类。两类考试试题内容区别是比较大的。笔试和操作都与实际工作结合比较多。

比如,试题中, 丝杠和气蚀两个问题,我觉得相差可能比较远,属于不同门类的钳工范畴。当然,如果你们实际中确实是包含这样交叉的工作,那就无所谓了。

后面的题比较好,但是我感觉,难度等级区分不太明显。一般,一个大类里面,我们会把题出成 逐渐难度增加 的方式。这样容易 看出应试者的水平。

钳工装配,比较重要的几项包括 装配基准,公差配合, 尺寸链计算(特别是开环的问题),检测方法等。这些都是实际操作中最最经常用到的,也比较能看出工人水平。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钳工考试几年不看基础书了,都忘到脑后喽。建议1年考一次,考题逐渐提高难度。

网友:
液压传动和电气问题可能不多,据我所知CNC操作和简单编程;也会有题

网友(2009-10-27):
songbaohui008 (2009-9-23 08:48:10) 试题 初稿          理论试题.
 有没有答案呀

网友:
与工作相关的理论知识多一些   考核其看图  减少绘图和电气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