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坐标的测针的宝石球掉了---请教

楼主(2009-09-22):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三坐标的测针的宝石球掉了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请指教

网友:
遇到过,直接扔掉啦

网友:
2# xuebinzhang 那可是宝石哦,可惜咯

网友:
我也遇到过,如检测的产品精度不高的话,可一把它用胶水沾起来,矫正合格是可以用的,我是这么干的

网友:
我掉过的  后来寄到ZEISS上海让他们粘的  自己弄总是不放心

网友(2009-10-23):
坏了要也没有用掉了

网友:
脱落后是用不了的,会影响测量,那是人造红宝石头,不值什么钱的!不要被红宝石这几个字眼忽悠啦!

网友:
就算是真的红宝石也不稀罕,实在是太小了,不能镶嵌在戒指上。

网友:
直接扔掉,没有什么用处,工业用的红宝石!!

网友:
粘一下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我咨询过ZEISS的工程师,用502粘一下就OK啦,注意不要粘到球面上啦

网友:
没什么用,都是工业用的红宝石,不值钱。买新的吧

网友:
打电话给售后部,征询他们的建议。

网友:
粘下用吧

网友:
粘一下还是可以用的。但一定要用强力的胶水

网友(2009-12-05):
卖几百块钱算了
再买一个新的

网友:
装一新的上去,我们从来这么干,烧老板的钱……0.5mm的1600洋左右一个

网友:
直接买新的测针

网友:
考虑测量精度,还是去旧迎新吧。

网友:
换新的吧,重新粘上会影响精度的,我们一般都直接扔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