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4706.1-1998为什么要取消绝缘电阻?

楼主(2009-09-22):
为什么gb4706.1-1998标准中取消绝缘电阻的要求,采用电气强度和泄漏电流替代,

是不是理解为电气强度和泄漏电流合格,而绝缘电阻可以不用检测。

网友:
没看过这个国标。但是我觉得你的判断是对的。估计原因是,绝缘电阻的测量就是漏电流的转换形式,但也许现在要求高了,很多地方仅用绝缘电阻已经无法完整表达其系统的绝缘状态了,所以采用替代标准。电气强度可以直接得到击穿电压的数值,与泄露电流组合使用的确能很好地反映绝缘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