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焊缝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2):
sw支持在装配体下通过 插入\装配体特征\焊缝 的形式加入焊缝,但这种方法保存装配体的时候会生成一个bead零件,
相对而言,在装配体下插入\新零件,可以在装配体生成零件,保存装配体时,有对话框,询问是内部保存还是外部保存另生成文件,
也就是说,为减少文件数量,焊缝文件能否内部保存呢?

网友:
当然是个好方法,不过在装配体内部保存偶尔有丢失零件的情况发生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否则就沉了

网友(2009-12-19):
当然可以了

网友:
08版没有将外部保存文件转换成内部保存的功能,2010版则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