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开利空调机双压缩机,经检查只有一个压缩机在工作---求助

楼主(2009-09-22):
现有一台开利空调机,双压缩机,制冷效果不佳,经检查,只有一个压缩机在工作。怎样才能让另一台压缩机也工作起来增强制冷效果?温控器为简单的拨杆式的,无显示屏。或者哪位高人有其中文说明书?谢谢!

楼主:
补充说明,型号500T XX 012,制冷剂R22,环温15-30摄氏度。
估计应该是个“二级制冷”+经济运行选装模块的概念,但是无从确定其第二级制冷启动的条件,模糊感觉中,Y2为35F OPEN, 50F CLOSE,那么应该是对应于环温低于2摄氏度关闭二级制冷,高于10摄氏度自动启动二级制冷。
经过检查发现低压管结霜,压缩机电流6.0A,补加后无霜,电流6.5A。设计RLA 7.9A。当时环温约25摄氏度,低压>50Psi。制冷效果已经好了很多。

网友(2009-11-04):
没有问开利厂家吗?

楼主:
没用。类似的问题我问过宁波(台湾)贝斯特的干燥机,问过卡特的3512机组,还有些杂七杂八的,除了寿力空压机有良好的回复,基本是杳无音信。有的是自己知道不想告诉你,怕你懂了他就少了业务,有的是他自己不懂。

楼主:
今早另一台同型号开利空调出问题了。这两台按道理是设计成互为备用的,我猜想。但因为前面那台的“二级”制冷功能不起作用,只有一台压缩机在运转。所以,单台空调工作时,如果负荷大,就忙不过来了。今天如果气温升高5度,如果空调没修好,就要半停工了,我的一世英名也就完了。还好我串上溜下,静鸡鸡地把它搞定了。这个空调电源开关是合闸供电了的,但是室内出风口不出冷风。检查室外机,压缩机未动作,散热风扇未转动。检查压缩机进口压力,零。检查压缩机出口压力,零。我判断是氟利昂漏完了,导致进口端低压保护。叫助手添加氟利昂,居然加不进去!从进口、出口端都加不进去。然后跟领导反映,申请开利的服务工程师来,领导说,这个地方只用日本空调,开利估计没有服务部,加上资金紧张...得自己弄。其实空调连我的副业都算不上,基本上我就是不懂。试试吧,我一想,得看图。图上一看,室外风机和“1级”压缩机的接触器都被Y1所控制,那么,如果Y1有交流24伏信号到了,室外风机和压缩机都应该动作。现在不管压缩机是出于什么原因没动,至少室外风机应该转。既然没转,就是Y1信号没到,可是图纸到Y1就截止了。跟着实物的电缆一看,穿墙进去了,嘿嘿,八成是去了温控器了。打开温控器一看,嘿嘿,一根线径1毫米的线塞在接线孔里,轻轻一碰,原来是松的。上紧,搞定。哈哈。到现在我还没明白,为什么测的压力是零?为什么加不进去氟利昂?也许还得去看看新买的加氟表是不是不配套,没顶开那个针阀,现在这个世界,接头都N个标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