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达到铜的熔化温度,焊料还是不流动?

楼主(2009-09-22):
请教:黄铜纤焊,使用2%Ag焊条,为什么达到铜的熔化温度,焊料还是不流动?

网友:
应为黄铜表面的处理问题?

网友:
钎料质量,预热温度,表面清洁程度,钎剂选用……都有关系
母材清理干净后选用纯度较高的钎剂试试

网友(2011-10-25):
我都想知这个问题究竟是咋回事。
我遇到的是炉中焊,经过1064、1065、1061摄氏度三个焊室后,磷青铜居然不熔,或熔了表面一点点(变粗糙了),
之前设备是没问题的,国庆回去后做过测温(炉中有小量石棉细碎片残留),开机生产出来的就基本上都是不良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