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铝件怎样加工

楼主(2009-09-22):
求助在数控车床上加工三百个铝件,外圆直径31mm,长度34mm.表面粗糙度要求达到0.8,外圆车刀刀尖圆弧半径0.2,请问转速开多高?进给是多少?还有要车m28*0.6的内螺纹,长度26mm.车螺纹转速开多高呢?我开的是广州数控980TD,沈阳床身,精诚四工位刀架.

楼主:
怎么没有前辈出来指点呢?

网友:
这些不是自己一拍脑袋想出来的,每种材料(包括零件材料,刀具材料),都有自己适当的切屑参数,提供给你刀片的道具商没有告诉你这些刀片的切屑参数吗?

楼主:
卖刀片的没有说啊,我用的是非标铝合金棒

网友:
非常简单的零件,外圆粗糙度0.8,最好用PCD刀片,250m/min, 0.2mm/转,内螺纹,分8次加工,120m/min.

楼主:
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
高手啊,练过的就是练过的

网友:
铝件一定要注意切屑液,小心切出来的铝屑把外圆刮花了。

楼主:
楼上说得有道理

网友:
250m/min 是不是错了,是250r/min吧

楼主:
r代表什么?

网友:
广数的话  转速在1500-2000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有些不好的铝材粘刀的厉害,是怎么车也车不好的,

网友:
用铝材专用刀头,精刀转速1500.进给量0.1MM.F80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