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封圈的选择---请教

楼主(2009-09-22):
诸位高手,谁有这样的资料,根据密封槽的尺寸选择,密封圈的厚度。比如3mm的槽,选择3,5厚的圈。

网友:
问做密封圈的公司要样本,里面有详细介绍,我们用的是“汉升”的密封圈!

网友:
楼主您好!
要区分是什么性质的密封,油封或者气封,动的还是静的,给一页Parker的资料您看看(全套资料我好象上传过啦)。

网友:
机械手册上好像有吧

网友:
让厂里做出来就行了。只要给出工况和尺寸要求。

网友(2022-02-24):
密封圈选型样本请接收

网友:
O形圈选型指南,请接收

网友:
O圈有国标,各厂家的密封圈沟槽可以参考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