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形位公差

楼主(2009-09-23):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加工才能保证图中φ19.56±0.12相对两基准的形位公差?
我现在的加工方法是预钻孔后CNC镗孔,但因孔太深,无法全部镗出。
直接钻孔再扩孔也无法保证形位公差,入口处还行,出口处的跳动达到0.15以上。

楼主:
怎么没人发表意见啊!

楼主:
哪位大侠能提出高见啊??

网友:
这样的设计有点雷人。
什么上用的,能改结构吗?

楼主:
这个是液压缸筒,中间有一芯子,其它都没问题,就是中心小孔的加工,形位公差难以保证。
图纸是客户要求,我不能改图纸,只能按图加工。

网友:
对头镗,或者用减震镗杆怎么样?

网友:
既是薄壁又是深孔,加工确实有难度,是否考虑镗后增加铰孔工艺

网友:
用减震镗杆,或者用车床加工怎么样?

楼主:
如果用对头镗,中间会有台阶,保证0.08的形位公差很困难,
再铰孔也无法保证形位公差,因为机床顶尖高与主轴中心高度不一致。另外粗糙度也不良。

楼主:
如果使用防震刀杆,要10:1的,
估计可以,但是价格太贵。我们公司不会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