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Tame-TC系统

楼主(2009-09-23):
FANUC    oi   TAME-TC系统手动换刀出现了问题,一换刀就提示"Tool  Number command error",怎么解决呢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刀号指令错误,想问一下,你说的手动换刀指的是用旋转开关选择刀号,再按换刀键这种方式吗?如果是这样,故障可能出在选择刀号的波段开关故障,断路或短路,造成选择刀号为0或超过你的刀号最大值

楼主:
是在手动状态下按“手动换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