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T3512B---讨论

楼主(2009-09-23):
现有一台CAT3512B机组。
1,机上显示屏显示“SERV. CODE”,进入MODE 3,显示819.02.030,对应为display data link - data intermittent or incorrect - EMS II。
2,用ET联机,找到一个 E009(2)High Altitude Derate 7。该警告出现7次。

大家觉得SERV. CODE 是否指代 819.02.030? 而819.02.030 又是否指代 E009(2)High Altitude Derate ?假设的确为工作海拔设定错误,如何重设?

它对实际使用并未产生任何值得关注的影响。

网友:
1. 两个故障不是一码事。是两个故障。

2. 海拔高度不是设定的,而是ECM自己检测的。当然海拔无法检测,那么应该通过什么参数决定降功率运行呢?自己想一想

楼主:
请教麻兄,display data link - data intermittent or incorrect - EMS II 应该怎样解决?经过检查接线,没有发现毛病,所以没明白为何数据传输中断或数据错误。因为机上没有其它报警,无从查找。

楼主(2009-11-04):
又有个3512B机子出了个问题,运行中fuel differential pressure燃油压差 显示是零,当然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并且里面装了5个精滤芯,一般是有10 Psi左右的,大于20多Psi的时候是要更换的(应该会有报警吧?)。但是现在显示的是零,如果传感器电缆断了或者破皮后对机壳短路了,机组会显示故障代码的,现在显示屏上没有任何报警,机子照样工作得哇哇的正常,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传感器坏了而机组设计中却没有传感器检测的功能?

楼主:
顺便给大家看一个我的小经验,希望不是我弄错了。有一台CAT 3512B + SR4B 机组,柴油发动机铭牌上写着1100kW, 发电机铭牌上写着980kW, 1400kVA, 功率因数0.7, 600V,这都好理解,根据计算可以算出额定电流是1347A。然后又写着 generator set OVERSIZED 1760 kVA, 600V。我就问卡特的人了,我说你这个发电机到底是1760千伏安还是1400千伏安?他说这个你不用管,反正肯定够用。我说这个弄不清楚的话功率限制不好设定啊,他说发动机功率1100千瓦,刨掉自带冷却风扇的功率120千瓦,就是发电机的980千瓦了。我心里想这个风扇要120千瓦啊?真吓人,但没有追着问。又问过两个管这套东西的厂家人员,人家含糊地说唉照980千瓦设就完了。然后又在网上找啊,有种说法是oversized的是说你能每小时内在1760千伏安的情况下满载运转10分钟,或者每10小时内可以这样用1小时。我纳闷,这怎么把发动机或者柴油发电机组负荷试验的程序套上去了(允许每小时内在110%负荷的状况下运行10分钟而不出现功率衰减,但这也是针对有功功率的试验啊)。后面我觉得总算想明白了,柴油发动机额定状态下,输出1100千瓦,这是机械功率,所以是纯有功功率,然后,假设它自带的散热风扇要消耗20千瓦功率(风扇是由发动机主轴带动的,肯定要消耗主轴功率),这样就还剩1080千瓦,假设柴油发动机传给发电机中间还有机械损耗,或者再假设柴油机自己的损耗还未计算,其实就是假设 效率 为0.907,那么经过效率打折,1080乘以0.907之后,发电机的输入轴就得到了实打实的980千瓦机械功率(有功功率)了,这时除以功率因素0.7,就得到1400千伏安的额定总视在功率了,同时电流算出来是1347安培。而这个oversized(增容后)的1760千伏安是干嘛的呢?就是,你用980千瓦的有功功率除以1760千伏安的视在功率,得到功率因数是0.56。你要想全部用到1760千伏安,你的总负载因数必须小于等于0.56(直流马达低转速高扭矩的工况下和荧光灯的功率因数都很低),这样你的负载总的电流就可以超过1347安培,而一直用到1694安培(1694就是按照980千瓦和功率因数为0.56时算出来的)为止,发电机都可以正常带动你的负载。那它是怎么实现这个oversized的呢?就是把发电机的线圈容量加大了,就是把线圈漆包线的线径增大加粗,粗到能使机组对外输出1694安培线电流的尺寸,当然,相应的散热什么的也会考虑的。这就是卡特的oversized的东东了,希望我没有弄错啊。
那么关于功率限制就很好办了,I real 就取1347安培,反应了有功功率;I total 就去1694安培,反应了视在功率。这两个I (电流)作为触发功率限制的输入,是 或 的关系,任意一个到了(假设设为95%触发),都触发功率限制。正确的设置下,有功无功、功率因数高低的情况下都可以保护机组,但又不浪费机组能力(容量)。

楼主:
请问大家,现在卡特的35系列机组我看到的都配了罗斯海尔技术的AC模块,用来实现调速、调压、调载、并车、保护等功能或控制功能,大家有看到其它牌子的AC模块吗?用起来感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