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切管机的夹紧装置设计方案

楼主(2009-09-23):
请教各位大师,有谁设计过切管机的夹紧装置,现在本人手上有个机构,将数根空心管作送料-夹紧-切断动作,现在它的夹紧装置是不是要做成<>60度互夹方式?用气缸可行不?如何把夹管的空间的设计成可调?

谢谢各位了!

切管机

切管机

网友:
个人观点:你可以把上面的加紧装置设计成滑动式的结构。

网友:
去看看市场上出售的带锯锯床的液压夹紧机构

网友:
就是图上这种结构

网友:
这机器有成熟产品 有什么好研究的??

找到现成机器去看就是了

网友(2013-01-07):
你这个机构现在搞怎么样了啊

网友:
带锯锯床的液压夹紧机构

网友(2013-08-18):
这个夹具就是可调的啊,气缸完全可以,就是要用大点的,
还有,有谁知道怎么才能使切管机切的尾料短一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