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硬的工件一般使用什么材质的车刀?

楼主(2009-09-23):
最近遇到点麻烦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我是个干数控车床的工作者,  各位遇到材料比较硬的工件一般使用什么材质的车刀刀片比较好?

我现在用的刀片不是很好用。

网友:
你的问题显得不够专业。
比较硬到底是什么硬度范围。HRC40以下用硬质合金刀片就可以,不同牌号硬质合金刀片也有对应的硬度范围。
HRC50以下可以考虑陶瓷刀片,再高的硬度就要考虑CBN刀片了。
另外工况和成本也是要参考的。

网友:
陶瓷刀片或者CBN的。。。具体看你硬度多大,一般HRC45左右,硬质合金的就不能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