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随动轴旋转时不失步?

楼主(2009-09-23):
如上图所示(见图一),主动旋转轴有独立的动力驱动旋转,从动旋转轴无动力驱动,且可自由旋转。
当从动旋转轴贴合工件时(见图二),主动旋转轴开始带动工件旋转,同时依靠摩擦力,从动旋转轴开始旋转。
请教各位大虾:1.在类似的驱动系统中,若要保证不失步,是否从动旋转轴亦应采用独立动力驱动旋转?
                   2.在上图的机构中,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降低从动失步的可能性。

随动传递.dwg

网友:
是否可以模仿离合器的原理?

网友:
如果如图中机构,唯一的办法就是保证顶紧力以提高静摩擦力,从而不失步。
但这样工艺允许吗?这样设计的意义何在?

楼主:
本结构的主要目的在于:固定于旋转轴上的工件过长时,旋转时将产生类似圆锥面的运动,故在随动轴端施加一支撑力,降低其影响。该结构的作用类似于车床上,加工细长轴的中心孔顶针滑台。不同的是,该机构的转速将达到10000RPM,且为多根旋转轴并列同时运动。

网友:
哦。说到车床加工细长轴,如果采用这种结构,估计会死得很难看。
细长轴,要么用中心架,要么用预拉的方式。
在楼主的设计目的中,这种同步方式,俺感觉是匪夷所思,恕俺见识浅,没见过这种方式。既然是长工件,一压,变形怎么办?那不更完蛋。

网友:
1.从动轴用顶针,跟车床类似。这样从动轴对工件的摩擦力矩要小些。
2.尽量减小从动轴系统的摩擦力

楼主:
哦。说到车床加工细长轴,如果采用这种结构,估计会死得很难看。
细长轴,要么用中心架,要么用预拉的方式。
在楼主的设计目的中,这种同步方式,俺感觉是匪夷所思,恕俺见识浅,没见过这种方式。既然是长工件,一 ...
引用 网友A:

多谢提醒了。同车床车削不同的是,工件承受的径向力最大为1000g。虽然对顶后,会产生工件变形,但变形量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且对工件的外形尺寸要求不高,只要求高速旋转时,不会因为工件两端的受力不均,导致工件摆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指教了,俺也正准备采用顶针的结构,但有些担心的是,顶针的结构能否承受高速。
同时,因为工件本身的材质为塑料件,所以决定轴向推力不可能很大,靠工件来传递旋转摩擦力,不知是否可靠。

网友:
很难想象楼主这个东西的功用!如果加独立
从动轴驱动,那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可能跟主动轴同步,肯定有差

楼主:
很难想象楼主这个东西的功用!如果加独立
从动轴驱动,那也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可能跟主动轴同步,肯定有差
引用 网友C:

也考虑过用独立的动力驱动从动轴。为解决同步的问题,主动轴同从动轴由同一个动力源提供动力。但因为从动轴需要做频繁的轴向运动,故采用花键轴恐会存在使用寿命的问题,不知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俺这个东西的功用同车床相反,车床是去材料,这个是将材料缠绕在工件上。

网友:
螺旋线的意见比较合理。要不你用胶水把接触面沾上算了,或者在从动轴端面贴橡皮之类的增加摩擦力,或者端面滚花。

网友:
如果能买到1万转的活顶尖就可以用活顶尖。
双驱动,现在一般都用电气同步了,你问问松下,他们有款同步器可以做到夹着铅笔芯同步而不会断。

网友:
说个办法:
这种情况,常在加减速时惯性而导致不同步。
从动轴与工件接触部分尽量减轻,可在从动轴的端部安装一个或几个复合轴承,轴承上只装一个轻而小的零件与工件接触,并起定心作用,如果有可能,尽量采用锥面接触,这样同步性好,也稳定。

另外说下下:你的轴承安装方式不好,前后两个轴承要求内外圈同时顶紧很难,看你图,两个串一起的轴承已经可以定位了,后面一个只要外圈顶起,中间轴套可以不要。

楼主:
同步的问题,打算这样解决:在顶块的结构上,开一道与工件外形配合的仿形槽;对顶后,可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从动轴不失步。但,因为工件材质的缘故,高速旋转时,由于惯性的作用,起停时从动轴将使工件发生螺旋状扭曲,这点相当的致命,所以从动轴还需要制动装置。如果能买到楼上兄弟说的同步器,性价比适宜的话,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
简单同步器自己做一个,又不麻烦

楼主:
说个办法:
这种情况,常在加减速时惯性而导致不同步。
从动轴与工件接触部分尽量减轻,可在从动轴的端部安装一个或几个复合轴承,轴承上只装一个轻而小的零件与工件接触,并起定心作用,如果有可能,尽量采用锥面 ...
引用 网友D:

多谢指教,的确存在因惯性而导致不同步的问题。定心+锥面来定位的确是个好办法,俺目前也是这样设计的。至于轴承安装的问题,的确按现在的方式还存在许多问题。目前前端用的是一对DB形式的调心轴承,外圈与基座压死;末端用的是深沟球轴承,但其为浮动式,外圈可沿轴向微动(图中为贴合,加工时用公差来保证活动量),故整个结构的设计目的为靠末端的螺钉来调节调心轴承内外圈游隙。这个结构的最大问题为对零件的外形尺寸精度要求高,对安装调试的要求也较高。

楼主:
简单同步器自己做一个,又不麻烦
引用 网友D:

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烦劳提供一下?

网友D:
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烦劳提供一下?
引用 网友E:

又不是多复杂的离合器,你就把它当一个简单功能设计就行了。
设计手册上倒有离合器的资料,我想没必要那样大动干戈吧?

网友:
可否做一死定尖,让开工件,装在主动旋转轴上。

网友:
那东西不可以做空心的吗?俺见很多缠线的东东都是中间空的,,从动轴都不需要拉

楼主:
那东西不可以做空心的吗?俺见很多缠线的东东都是中间空的,,从动轴都不需要拉
引用 网友F:

不太明白这位兄弟的意思。因为工件为自动装夹,自动脱离旋转轴,中空不知该如何实现,能否用简图说明一下?

楼主:
可否做一死定尖,让开工件,装在主动旋转轴上。
引用 网友G:

因为要进行缠绕,当工件旋转时,可能会有问题。
这位坛友讲得方式,能否用图示说明一下?

网友F:
不太明白这位兄弟的意思。因为工件为自动装夹,自动脱离旋转轴,中空不知该如何实现,能否用简图说明一下?
引用 网友E:

大概懂楼主的用途了
工件中间是空心的吧?
见过一种轴,用于放置盘形料架,有气压时,轴径变大(内部有机械结构),释放气压后,轴径变小。
楼主可以用这种结构的轴与工件中间的孔配,连从动轴都不需要,效果又好。气动的,电动的,机械的都可以选择。

楼主:
大概懂楼主的用途了
工件中间是空心的吧?
见过一种轴,用于放置盘形料架,有气压时,轴径变大(内部有机械结构),释放气压后,轴径变小。
楼主可以用这种结构的轴与工件中间的孔配,连从动轴都不需要,效果 ...
引用 网友B:

对这位坛友的建议还有以下几点疑问:1.因为工件需要做旋转运动。故加压后,或加电后,该如何保持压力,且一般的旋转接头无法承受高速。 2.该工件内孔为4X6的方孔长40,缠绕后工件外形尺寸将达到20X25,故若一端固定的话,随着工件重量不断增加,就会出现摆动,所以才在另一端使用从动轴。 3.能否将你所说的可变大的轴再详细的介绍介绍,的确是个很好用的装置。

网友:
楼主现在的方案传动路线是:主动轴-工件-从动轴
可以换种传动路线:主动轴-从动轴和工件
具体方案:主动轴右端做成方凸台,从动轴左端做成与之相配合的方凹坑。这样,扭矩从  主动轴通过方凸台和方凹坑传递给从动轴,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能保证从动轴和主动轴有较高的运动一致性。但这个配合不定位从动轴的轴向位置,由工件定位。该方案可保证工件不受很大的扭矩。
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我建议参考一下缝纫机的缠线装置,肯定对你有所启发.

楼主:
楼主现在的方案传动路线是:主动轴-工件-从动轴
可以换种传动路线:主动轴-从动轴和工件
具体方案:主动轴右端做成方凸台,从动轴左端做成与之相配合的方凹坑。这样,扭矩从  主动轴通过方凸台和方凹坑传递给从 ...
引用 网友B:

笑剑兄的方案的确很好,解决了工件扭曲的问题,在这里多谢了。

但还有主动轴与从动轴的同步性问题,还请笑剑兄指教。
最初的方案是:主动轴与从动轴由同一动力源驱动,但因从动轴需要做轴向运动,故主动轴与从动轴之间利用花键轴来传递动力。然而,由于轴向运动较为频繁,每45秒动作一次,故对花键的使用寿命存疑,是否有更好的机构能保证同步性。

楼主:
我建议参考一下缝纫机的缠线装置,肯定对你有所启发.
引用 网友H:

缝纫机貌似是穿线和钩线?

网友:
回复 网友E:

花键轴还没有用过,也不知道你用的材质和热处理。但可以参考下滑块机构。
我们公司一些设备,用的滑块机构(跟直线导轨功能一样,但寿命更长),每秒动作2~5次,保养润滑好,一般一两年没问题的。材质:SKD11(热处理至58HRC),SKS3(热处理至55HRC)。
我想可以对花键轴进行热处理,渗氮处理,提高表面硬度,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载荷比较小,动作频率也不高。
还可以借鉴涡轮蜗杆的方式,把易磨损易更换的零件做成铜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花键轴还没有用过,也不知道你用的材质和热处理。但可以参考下滑块机构。
我们公司一些设备,用的滑块机构(跟直线导轨功能一样,但寿命更长),每秒动作2~5次,保养润滑好,一般一两年没问题的。 ...
引用 网友B:

多谢笑剑兄这几天来的指教,小生收益匪浅。
目前方案已基本确定,同步性采用类似于滑块的机构,工件定位采用笑剑兄前面提到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