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关proe环境的改变问题

楼主(2009-09-23):
请问:如何将已安装的中文proe,改成英文的?

网友:
安装时设环境变量lang=chs,安装后就是中文环境了,可以输入中文。否则只能输入英文。
confing.pro中加入以下三项:
menu_translation yes
/* 瀑布菜单为中文*/
msg_translation yes
/*  提示栏为中文*/
dialog_translation no
/* 对主菜单及对话框为英文*/

楼主:
我说的是:在安装后,如何改就能将英文的改成中文的。

网友:
打开工具/选项,在用户界面中找运行语言,改成中文就可以了

楼主:
我看过别人是在bin文件夹下找一个文件,把里面的一个文件改一下,就行了。但是我忘了,是那个文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同志讲的很准确哦